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LAMA 双桨了咋办?

楼主(2010-10-25):
不小心摔了一下,上层出现双桨,各位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嘞?

网友A:
看平衡杆旋转是不是双的,多数是A轴弯了或平衡杆弯了,浆叶一般不会摔弯,只会摔碎。A轴要放在玻璃上验,平衡杆用眼瞄就行了。

网友B:
两个桨叶头贴不同颜色的胶布,加电旋转,看哪个颜色的在下面,把下面的桨叶用手把螺距掰大就可以了。不要一次掰很大,一点一点的增加,直到双桨消失。

楼主:
 嗯,我试试,谢谢LS两位

网友C:
估计是轴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