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试过2.4g控加功放没有?

楼主(2010-10-25):
加个2w的功放,是不是遥控距离会增大很多?
我的天地飞2,。4g地面拉距试验接近1公里
一直想加个功放,增加到3公里就满足了
但又怕加了没用

先来问问,有没有同学试验过加功放的?

楼主:
搜索了下,似乎很多人对这个方案有兴趣
就是没人说试过没得

网友:
顶~
那就辛苦一下LZ测试一下了,等待结果~

网友A:
据说加了功放会很烫的!!观望LZ去当下小白鼠吧:loveliness:

网友B:
主要是对人身体的幅射太大,没有人敢这样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加了功放会很烫的!!观望LZ去当下小白鼠吧:loveliness:

什么很烫?高频头吗
还是功放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对人身体的幅射太大,没有人敢这样作。

天线引出线有3米长,单独把天线支在3米外,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C:
2.4g本身频率不适合fpv , 方向性太强, 加功放  不仅辐射很大,而且对视频干扰压制大
可以用用三代功放变成72mhz  再用 1.2g  2.4g视频

网友:
我之前用的6EX 2.4G + 2代功放,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2.4g本身频率不适合fpv , 方向性太强, 加功放  不仅辐射很大,而且对视频干扰压制大
可以用用三代功放变成72mhz  再用 1.2g  2.4g视频

没办法啊,72M的,要去专门买个PCM接收机
一般的2次变频接收机抗同频干扰不行,同频的控一开机,马上把飞机给打下来
我打算地面拉距试试
我的2.4g接收机支持pcms,抗同频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C:
2.4g本身频率不适合fpv , 方向性太强, 加功放  不仅辐射很大,而且对视频干扰压制大
可以用用三代功放变成72mhz  再用 1.2g  2.4g视频

这家伙到处推销他的功放

网友:
这个卖家是我见过最讨厌的商家 执行三个凡是
凡是说起功放 凡是说起FPV距离 凡是说起FPV控选择
总会出来现他的72M功放

网友D:
租个 卫星  完全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租个 卫星  完全解决问题

米人,租个给我吧

网友E:
没有必要,2.4G的遥控距离足够你飞了。地面拉距到1km,飞到天上3KM是绝对有保证的,把天线指向布置好5km也不是没可能。
国外不是拿FrSKY的模块做实验么,接受和发射放两个山头,5.8KM没问题。

与其在那傻傻的搞功放不如把天线布局,极化角度这些东西搞好,不花钱,系统复杂度不提高,效果还可靠。 可以看我的帖子:2.4G遥控系统天线的布局和优化.http://bbs.mx3g.com/thread-110500-1-1.html。

如果你真的很极端的要距离,直接把2.4G发射的全向天线拔掉,拿连接线接到定向天线上,和5.8G图传的定向天线平行就可以了。

商家总喜欢在那吹功放,说啥2.4G怕阻挡,你们谁飞过视线外FPV的啊? 长距离飞行不都是飞的高高的,飞机始终处于地面站视野里面(肉眼能不能看的见是另外一回事)。 系统每复杂一步就多一个出错的环节,所以以提高系统复杂度为代价的所谓“改进”,能不用就不用。

网友:
楼上在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有必要,2.4G的遥控距离足够你飞了。地面拉距到1km,飞到天上3KM是绝对有保证的,把天线指向布置好5km也不是没可能。
国外不是拿FrSKY的模块做实验么,接受和发射放两个山头,5.8KM没问题。

与其在那傻傻的搞功 ...
\
 有道理!尾冲 看来是搞无线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