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在线等?我的四轴不响应摇控了

楼主(2010-10-25):
MK1.3,Y6结构。天地飞PCM8通控,昨天装上一个两轴
云台
,插到接收机7、8通道上了,然后多轴就不响应了,较平衡,启动
电机
均无反应。
在测试软件里的通道设置里,各个杆量都能收到。又依次测试了电机,都能转,启动自检也正常,到底是哪的毛病啊?

楼主:
问题已解决。犯了个低级错误。云台舵机有一个坏了,插电时,可能干扰了主板,我连调试软件后,重写了下通道,结果通道写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