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快两年没做小飞机,最近在改一架小飞机,但却不知道用什么电子设备!

楼主(2010-10-25):
改好的机头罩的反面(这个无刷电机大家很眼熟吧,机头罩两边的孔是挖的!)

改好的机头罩的反面

把机头罩安装到飞机的效果,还不错吧,从下面还能看到机舱里面,散热应该很不错的

打算用这些电子设备,但却不知道用哪组好.
我先介绍理这些电子设备:
左1: Mi-LSM2400,双轴数字直线舵机,不包含线重量是2.1g,可同时控制方向舵和升降舵;
左2: Mi-LSM1300,数字直线舵机,不包含线重量是1.1g,两个相当于一个Mi-LSM2400;
左3: 1g的4通道微型2.4G接收机--Mi-0104ARX,内置2A有刷电调.
左4: 3g的4通道微型2.4G接收机--Mx-0104ARX,其功能相当于Mi-0104ARX+Mi-LSM2400*1或Mi-0104ARX+Mi-LSM1300*2

先用一个Mx-0104ARX装在飞机上试下效果吧!

今天太晚了,先休息啦!

网友:
这类装备可不一般哦。

网友:
哇!这些电子设备哪搞的

网友:
嘿嘿,先能个板凳坐坐

网友:
又开眼了:)

网友:
室内机没玩过

网友:
空中轿车,我喜欢,发几张我改造的照片,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嘿嘿,楼主的这套电装真的是让人眼馋啊 也许造一只小尺寸的F3P可能更能发挥这些设备的优势吧

网友:
呵呵,设备很好,期待试飞
            电机是AP03?
           接受类似AR6400,你这个型号国内未见,不知道是不是那个九鹰的。好像是5通的?不知道是否带ESC?
           控是用哪种?

网友:
强烈抗议!楼主明显在贩毒!如果想简单点就直接用“5“做3通,想折腾自己就用1、2、4做个4通的。看介绍,好像欠个无刷电调。

网友:
有米之人啊!

网友:
lz设备很不错呀

网友:
无刷电调呢?

网友:
 赶快上视频

网友:
图片接收应该集成了无刷电调。

网友:
 显摆,看得人眼馋

网友A:
机头改的不错。
MX 0104A应该集成了2.4G4通接收机,一个无刷电调和两个直线舵机吧?
不过接无刷马达的稍长了,并且较细,电阻大,会影响动力的输出,不过AP03带这机应该还是比较轻松的,飞起来还是动力有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头改的不错。
MX 0104A应该集成了2.4G4通接收机,一个无刷电调和两个直线舵机吧?
不过接无刷马达的稍长了,并且较细,电阻大,会影响动力的输出,不过AP03带这机应该还是比较轻松的,飞起来还是动力有余。

MX 0104A是集成了2.4G4通接收机,一个有刷电调(无刷部分剪下来了)和两个直线舵机,再另加一个副翼通道输出(那两个端子都是输出副翼通道,但可设置成同相输出或反相输出).

无刷电调已经安装到机子上了,见下图:
从正面看:

从后面看:

楼主:
这几天翻箱倒柜终于找到了两年前买的钢丝(一点都没生锈,)

楼主:
这是舵角,安装很方便:

因感觉尾翼强度不够,所以在尾翼中间加了根碳杆,下图是改好的尾翼:

网友B:
LZ卡尺好讲究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MX 0104A是集成了2.4G4通接收机,一个有刷电调(无刷部分剪下来了)和两个直线舵机,再另加一个副翼通道输出(那两个端子都是输出副翼通道,但可设置成同相输出或反相输出).

无刷电调已经安装到机子上了,见下图:
...

不错,电装很合理,有时间我也做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卡尺好讲究啊

这卡尺算不了,很多东西都测量不了.看看下面几个图:

还有这几张:

这图中的东西用这卡尺没法测,但是用拍这些照片的东东(这可不是数码相机哦!)却可以非常非常精确的测量出来.

网友:
顶起等更新

网友:
楼主不简单!等更新。

楼主:
下午睡一觉起来后想起来以前还有做好小机轮(这可全是手工做的):

忘记了这机轮有多重,于是再称了下,三个总共0.6g

要换掉原机子上带的机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午睡一觉起来后想起来以前还有做好小机轮(这可全是手工做的):

忘记了这机轮有多重,于是再称了下,三个总共0.6g

要换掉原机子上带的机轮:

机轮做得很漂亮
轮毂也是DIY的吗?用的啥毛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轮做得很漂亮
轮毂也是DIY的吗?用的啥毛坯?

轮毂是从磁带上拆下来的,大家在家里或地滩上找找说不准还能找到.

楼主:
为了减轻重量,昨晚把机子上很地方都挖了,见下图:

挖了地方到最后还要其它东西补上.

这是装好后的机轮.

网友:
真的很不错啊

网友:
真是高手呀,不过飞机感觉怕摔呀。AP03装你这个设备,动力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这类型的橡皮筋飞机都是硬质泡沫,密度高了重量也高了。
终究还是得哇大孔。。。

楼主:
最终决定选用Mx-0104ARX,因为安装比较简单

方向舵和升降舵的拉杆

目前总重35.7g(包括150mA电池),最终应该能控制在40g以内

网友:
哈哈.楼主还没改完.我却已经爽飞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3311哈哈.楼主还没改完.我却已经爽飞了呀.121

不错,不错,看来我得快点完工.

网友E(2010-11-25):
飞了没有?看了一下,lz的2.4g接收机怎么有两种颜色?难道是两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飞了没有?看了一下,lz的2.4g接收机怎么有两种颜色?难道是两块吗?

是有两块,安装在飞机上的是最新的,重量仅有3.0g

网友:
拍的是什么设备??

网友:
等待LZ的后续哦! 请问LZ这些设备在哪买的?能发个链接吗?

网友:
请问楼主这个2。4G的接受支持的是哪些发射器?能否说明下呢?是专用发射还是可以支持其他的2。4G发射,列如SPEKTRUM的发射是否可以支持?

网友:
楼主是品控部门的吧,用三次元照的?

楼主(2010-12-31):
这不是用三次元拍的, 三次元测量大的东西没得说的(红宝石探头虽小但在有些地方还是发挥不了作用).拍这些图片的仪器测量小的东西相当好,但大的东西却完全没法测.

网友:
LZ相机不错  微距很清楚

网友:
楼主两年前就有这些东西了啊,厉害

网友(2012-10-31):
顶起,慢慢欣赏。

网友:
lz很强,设备很好,学习!

网友:
引用 楼主:
轮毂是从磁带上拆下来的,大家在家里或地滩上找找说不准还能找到.

磁带!这个主意好。以后留意一下卖就磁带的。而且磁带做风向标最好了

网友:
好精致的电装,
好漂亮的飞机,
好强悍的手艺,
好厉害的楼主。
顶!

网友:
楼主的这套电装真的是让人眼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