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普通的微车做1丝的精度还是容易做到的

楼主(2010-10-26):
最近用“最便宜的车床”,价格2k4(或者2k6),做了一些需要精密配合的部件,诸如模型斯特林发动机的活塞与气缸,轴与轴承的过盈配合等等用途。要求精度为-1丝(活塞与气缸间隙)或者0-+1丝(某些零件紧配合),最终发现还是比较容易实现的,也许一开始有点手生,但随着熟练度的增加,最终还是轻易做到了,倒是觉得卡尺的使用是个关键,工件夹持在卡盘上,歪着脑袋用卡尺量直径,不是很方便,卡尺导轨的松紧,卡尺与工件的垂直,都是考验熟练度,一旦粗枝大叶,就会量不准,量不准就有1-2个丝的误差,而这个误差就是你要实现的精度。这个误差根本就和车床没有关系。为了便于测量,可能微车上更适合用75mm长的微型百分卡尺,我手头一个150mm的卡尺,就碍手碍脚。

阅读过台湾同济大学某篇对斯特林发动机的研究报告,他们的经验是活塞和气缸之间一个丝的间隙是最佳的运行间隙,我自己加工的“一丝间隙”,加了油以后气密性是刚刚的。我不太记得烧燃油的航模内燃机的活塞和气缸之间是什么配合间隙了,好像是0.5个丝(也许1个丝也能发动起来吧?!)。我还看见一个日本人用普通的模型用床,自己也D了一台压燃发动机,看那个床子大概和什么韩国的航模床子差不多,好也未必比我们的好到哪里去。他本人似乎也不是很熟练,一开始做还车坏不少,最终还是完成了自己的发动机。

精度,精度,大家都喜欢谈精度,你到底要多高的精度?大概正规厂的床子(难道还有不是“正规”的机床厂吗?)都不会成为系统的瓶颈,而人本身才是最大的瓶颈吧。

以上有限的经验供买床的模友参考。

网友:
同感 精度来自于细心

网友:
 也有"尺".检查自己的工作状态

网友:
如果床子差了,人再高也保证不了精度。

网友:
说得有道理。边车边量,床子差靠拖板保证不了的精度,就要靠尺来保证。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在做斯特林发动机啊
有没有图纸啊

网友:
看图才说话,呵呵

网友:
我CM615以前捣鬼调整紧点,手就摇不动,松点精度和光洁度都不行,贴塑后可以很紧也轻松,感觉精度光洁度上了个台阶..

网友A:
回复 楼主:

卡尺要能有1丝的测量精度?什么尺,这么历害?就算瑞士的好像出厂也就1丝多了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估计和活塞研配出1丝精度还差不多,车要能车出1丝精度的话,内孔磨要下岗了啊

网友:
以前不是每个人都有卡尺的,那时候用内外卡钳配合测量,手艺好的精度也能到0.02mm

网友:
1丝??/   不可能把    我用表头打在托板上  车出来的 都难控制在1丝    车的没淬火的钢 那区区1丝的精度     桌子放重点        手摸重就没了

网友:
看来:车床仅是工具,操作者对最终的精度影响还是很重要的

网友:
如果是车掉一个丝 我看有难度   我是做不到 车出来是毛毛  砂纸去毛后不见3个丝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车掉一个丝 ....多数情况这一丝是个研磨量.不带刁难滴

网友:
是啊用150的卡尺很费劲粗车还行,细车反复的看反复的量很紧张就怕车过头。还是需要大量的经验啊。另外也应当多看看手轮刻度来调整进给,手轮上的刻度在粗车时候还是很有帮助的。例如我的中托板一个格是0.05

网友:
700多块钱一把的三丰卡尺都有+-0.02的误差。。。。。。

再说,一般车出来的件都是圆形,托板进刀0.01就等于直径小了0.02了。

所以说,要车1丝的精度,需要千分卡,还需要μ级进刀量,当然,少不了好的车刀及旷量振动量都比较少的车床。

网友:
如果单纯是车的话,精加工时用白钢车刀加油慢慢光,0.02以上容易保证,再精就用磨的了,砂纸沾油,磨0.01小菜,有时一个车床精度一般,间隙有几mm,但向一个方向进刀时车的也还不错,这时车工的手艺就看出区别了。

网友:
卡尺能精确到1丝,楼主高人啊,

网友C:
普通车床1丝,几乎是不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普通车床1丝,几乎是不可能。
经济型数苏控车床也做不到这样精度,要达这样精度起码是斜床身的线轨的精度高的数控车削中心了啊。

网友:
我从来都是留   4丝的研磨量   慢慢打磨1丝真的很难控制

网友:
用卡尺都能加工到0.01高人也!!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尺要能有1丝的测量精度?什么尺,这么历害?就算瑞士的好像出厂也就1丝多了啊

1丝的精度是感觉出来的。。。 尺只有一个工具 感觉才是最重要的。。。
要练到人机合一。。。那就要几丝就几丝了。。。

网友:
我那沈一机的数控车都难做到1丝精度,有时好些可做到0.008,一般都在0.01-0.02这样。国产的机主轴一般回转精度在0.006,再加上XZ轴控制精度一般在0.006-0.015之间,所以要做0.01之内的精度的是不太好做的,要达到这个精度,估计主轴要控制在0.003之内,XZ轴要控制在0.005-0.008,这样还有点可能,达到这样的控制精度,线规是必需的,系统最少要法那克的了,光栅尺要用海德汉的了。没40万搞不定了啊。

网友:
我车东西,都是用卡尺量,信不过手轮上的刻度

网友:
车床刚买来的时候精度确实可以
外圆
千分尺
BV-20L
不锈钢

用不锈钢大螺栓当材料过后
车光大螺纹后
断刀尖后 等粗用后
发现精度没了
主要体现在 靠近卡盘处和远离卡盘处的工件 粗细不一致了

网友:
没想到这里玩机加的人还真不少啊,卡尺测量精度达不到0.01吧,达到这样的精度应该要用千分尺吧,内径的话要量杆哦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复,让人获益良多!

多谢各位。 发帖的时候心里也想到有不少人会有异议,大家经验和理论也比较丰富,我实践不足也难以有足够的数据一一辩驳,如果一石激起若干知识的浪花,也很满足了。这里我想说的是:
我理解的误差是个统计的概念,而不是把系统拆分成部件件以后将每个子系统的误差的简单累加(那样会发现很多事情都做不成)。

这个统计概念下谈的精度,其实背后的牺牲是成品率。我也知道把手按在车床拖板上,百分表就可以看到车床就有若干个丝的变形,我也知道百分卡尺本身也有误差。我谈的系统目标,是一个最终目标,基本上忽略掉当中技术的细节,大家争论的本质或许是对统计中具体权重的分歧,比如说,有人认为设备重要,达成目标过程的设备的指标占的权重就大,而我认为人的操控重要,就可以忽略掉所谓主轴的跳动,或者百分卡尺的质量问题等等这些东西,因为事实我没有办法考察这些指标,所有的工作的评估,其实就来自于结果的直接检验:打表,车圆,百分卡尺测量,看起来合格,卸下工件,试安装,间隙配合成功。但这样的完美事,不是每次都出现,而是10次里面有若干次是成功的(这就是统计的结果),这代表了成品率。
而业余和生产的区别之一就在于:业余不关心成品率,生产却要求成品率。我发帖说普通车床能做1个丝的机加工配合,相信现实中也是存在的,只不过更多的取决于经验,所以也验证了,以2k4为代表的家用机床,不适合生产,但也能达到DIY的目标。2k4不是什么好东西,但可以用于高精度的DIY的实践,前提是消耗更多的业余时间,这来自经验。

网友:
感觉靠猴子敲出诗的方法做零件   成功几率太小

简单零件可能用上百个零件堆出一个合格的   但是如果是复杂零件   每个地方都要靠这么碰运气 那废品率高到一个不可想象的程度

还是提高精度  改进工艺才是正道

网友:
工厂习惯一般把忽米叫做“丝”,或“道”,1丝=0.01毫米,就是百分之一毫米。
公制长度单位中还有一个“丝米”,1丝米=10忽米,也就是1“丝米”等于10“丝”。

普通车床经过精心操作,也能做到1丝。为什么不能呢?加工过程中总有个进程吧,当进程到达1丝的时候,那么就会出现1丝精度的零件,只是受耐心和技术以及成功率等因素影响。

网友:
精度来自于细心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是整根的误差的问题,而是2根要误差在0.01

网友:
感觉2根的话,应该叫公差了,公差要控制在0.01难度太大.一根的话,还是可以达到的.

网友:
制作单一一套两套可能可以,但批量就不行了。

楼主:
现实中普通设备确实可以做到很精密

系统(包含工具的能力、操作者的经验、工艺方法、测量方法等)的误差可以在内部实现抵消的,这个可能是很多人用单用指标来评估性能所没有考虑到的。

现实中,可以不用考虑这么多的指标,大自然会自动完成一个“加权平均”而不是简单的算术平均,最后宏观上会给达成精密的目标让出一条道路来。

比如说,百分表可能自己就不准,但如果20.00mm的气缸是这个百分表测出来的,接着车的活塞19.99mm也是这个百分表测出来的配合上一个气缸的,其实百分表准与不准关系就不大了,误差就实现了内部的抵消,照样完成1个丝的配合。

网友:
能控制在0.1mm已经很不错啦

网友:
直径意义上的一个丝感觉还是比较容易做到,之前用0618车小摆车的卡盘接杆,用巨无霸百分表顶着托板车,最后一刀的车削量控制在0.06-0.1左右,最高精度一般可以控制在5道左右,我一般是留+5道,然后用红宝石油石做最后抛光,出来精度相当理想(前提是主轴发蓝回转径跳得足够小),但是其中和车刀,转速,给进量有很大的关系,做到这个也不是不可能,床工是关键

网友(2010-12-03):
人家说了是普车,普车的精度靠人;数车的精度靠机器。
我第一次玩车加工能达到0.02的尺寸精度,当然那是边测量边加工实现的。床子是6140,我们的教学设备。

网友E:
机器是客观因素,人的素质是第一的,就像摄影,高手和普通选手用同样的机器照出来的效果那是绝对不一样的

网友F:
不单单是一个车床的问题,这得要工艺,如果我只给你车床和相应的车刀,谁也做不出来精度0.001
辅助工具,辅助量具什么的,甚至还借用其他床子辅助一些夹具

网友G:
, 用破床子 边车边量,估计还可以, 搞生产中,操作工也不会给你这么花时间的, LZ 是把车当研磨来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