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九鹰260a的遥控器虚位比一年前210的大,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2010-10-26):
我原先飞210的,有一个遥控器,用了1年了,最近又入了一个260A的单机和一个套机,套机送给了朋友当作生日礼物,但是前几天朋友到我家来玩,顺便把JJ也带上了,我看他操控的时候,手指幅度很大,JJ 也不是很稳,就很奇怪,拿来试了一下,发现新版的遥控器,杆位如果动的幅度小了,遥控器上的数字竟然不动,只有拨得幅度稍大一点才行,同时JJ 也没反应,4个通道基本上都是这样,请问这种情况正常吗?基本上数字都是5~8左右一跳的,我用210的遥控器就很爽,灵敏度很高,杆位稍微动一下,数字立马就变化的。莫非新版本的东西越做精度越低了?
求教高人解释一下吧,我很莫名。。。我朋友以为我送了一个山寨的给他,我一点想法都没有,解释了半天,说是新版本的控,大概就是这样设计的吧。
顺便说一句,我俩都是设置成MODE 2,无论小舵模式还是大舵模式都是同样的状况。
谢谢大家了!

楼主:
哇,不会吧?那么多人看过了,没有人愿意说点什么吗?虽然是比较便宜的JJ,但是。。。
再次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可能是设成了初级模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设成了初级模式了

谢谢啊!遥控器上半个圈和一个圈的都试过的。就是小舵和大舵模式,所以很奇怪

网友:
把控换一下就行了啊。你用山寨的。
估计是电位器的问题吧

网友:
那个控实在是太玩具了,凑合用吧。。。260便宜又耐炸,挺不错的,反正我是菜鸟也不知道高级控是啥感觉

楼主:
有人知道这个电位器是做什么用的吗?

尝试着调节了几下,没有感觉明显的区别,不知道是干什么的。。。有人懂吗?
能不能通过加减电阻什么的方法,是控的摇杆灵敏度提高吗?
偶没学过电子线路方面的知识。。。在这方面完全小白一个。

这个白色的电位器

这个白色的电位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