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初级菜鸟想改室内自由飞听听前辈老魔友的建议

楼主(2010-10-26):
此架自由飞有点上单翼塞斯纳的摸样
机身180mm,机宽18mm,翼展280mm,
总重5.7克(含7mm空心杯电机X1,4.8mm螺旋浆X1,可充电电容X1)
初步设想如下:
机身水平横切,挖出设备舱(好像本身就有)上下用微型强磁加小铁片埋入上下
机身吸合,用7mm减速组电机做动力,迷你遥控小车拆除后的接收板,两个电磁舵
机,用细碳纤棒加强翼展和机身。簿铝片做起落架,迷你小车的控。

照片

网友:
以我半新人的经验,迷你小车接收通常改出一个方向舵比较容易;用以驱动7mm电机通常需要改FET。另外对小车接收的实际效果要有心理准备,毕竟只是玩具的开关设备,期望不要太高。

网友:
如果以后也打算继续玩下去的话,直接来个超微型接收,微型有刷电调,两只直线舵机加上7MM减速,电池啥的,作好也就20多克,应该能很好飞的

网友:
微型有刷电调,这个少见.....无刷倒有.....可以用标准大舵机的电路直截驱动7mm空心杯电机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试过,不行不给力 貌似要改

楼主:
相比之下心态可能有些不正,无奈的心情!

之前在各类模型网上潜水许久,TB上也扫瞄许久,无奈啊!

这个自由飞在模型店里也就最贵40元了,便宜的还只有12元

配一个迷你无刷199-268元

一个迷你三通带5A电调的接收120元

两个电磁舵60元

电磁舵适配板30元

聚合物锂电池35元

碳纤浆40元-80元

最便宜充电器65元

最后是大头遥控设备:冠丽120元--福特吧1180元

这笔帐算下来改制的兴趣一下就跌入谷底。

还不如买个现成的玩玩算了。

网友:
楼主自相矛盾

网友:
想玩diy  就买   材料   想玩不像折腾   就买成品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