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手推荐下汽油机

楼主(2010-10-26):
我是新手,刚学飞航线,才飞几次!最近想配一架汽油固定翼,
发动机
准备用DLE的20CC或30CC的!关键是不知道哪个型号的汽油固定翼比较适合新手飞!请高手推荐下!
在此万分感谢!!!

网友A:
建议先飞好航线 熟练后在飞汽油机

网友B:
越大越危险啊,电电更健康

网友C:
汽油机没有适合新手飞的,等电的飞到在任何情况下,都能顺利起飞降落以后再说。
楼主潜水够深的,2008年注册的,现在才开始玩。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一直玩直机~~固定翼接触得少!

网友D:
有直机打底,固定翼上手应该不成问题,但建议上汽油机要谨慎,毕竟震动对机体,舵机和电子设备的影响较大

网友E:
 ,上,摔几次就熟了

网友C:
建议先练习一下电动的,等熟悉以后再玩汽油机。汽油机炸机成本很高的,一个桨最少也得40块

楼主:
目前准备在这三款中考虑~~
1 康克cap232-40 2 秦皇岛陆海空模型出的上单翼练习机 3 金翼SU-26
请老手推荐下!

楼主:
对了~~发动机已经买了~~DLE 30CC

网友:
建议飞陆海空的练习机或板机

楼主:
最后买了金翼SU-26

网友A:
正确的选择

楼主:
DLE 30CC发动机买了~~飞机还没买~~身边的朋友都劝我先玩玩板机后再上汽油机~~

网友F:
先陆海空的练习机吧,20CC就足够的,30CC已经很充沛的动力了,像真机如果手艺不好就暂时别碰了
舵机选择一定要过关,最好全部用金属齿的,包括油门舵

网友G:
我刚装完一架YAK54 26CC的飞机,用的也是DLE30汽油机,舵机用的是春天15公斤的金属舵机。桨配的是18X8的。飞机很漂亮,质量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