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固定翼小飞机的重心怎么确认?换动力···

楼主(2010-10-26):
固定翼小飞机的重心怎么确认?换动力如(锂电)重量改变了,飞机的重心也会变吗?具体如何确定飞机的重心呢,请高手赐教!!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A:
见过跷跷板没?粗略的办法,用大拇指和食指顶住机身,当找到合适的位置,当飞机能平衡时,手指顶的位置就是重心位置。更换电池后将重心仍然调整到该位置即可。

网友:
换动力等一般重心不变,你又没改飞机外形。可以在没加电池前手抛,看滑翔轨迹,通过配重直到滑翔的路线漂亮了,再用沙发的方法确定此时重心,加电池后确保重心还在那就好了。

网友:
支点 两头平衡

网友:
把电装  装完了  后    把电池 放在 飞机的身上  然后手抛试飞    用电池确定最终的中心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见过跷跷板没?粗略的办法,用大拇指和食指顶住机身,当找到合适的位置,当飞机能平衡时,手指顶的位置就是重心位置。更换电池后将重心仍然调整到该位置即可。

跟我的方法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