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飞3D实在太贼了,大家都是怎么过来的。进来说说

楼主(2010-10-26):
飞了450近一年了,从悬停到航线一路坎坷,到现在基本的东西都掌握的差不多了,也能在2米范围内自旋停住,现在觉得光飞航线没什么意思了,想更进一步,于是在模拟器上开始3D练习,从翻到悬停,基本可以和正飞一样了,于是上真机操作,先是翻,真晕啊,太贼了,我模拟器用油机练的,真是稳啊,可450太贼了,很难控制啊,我用的是ACE 25C的电池练的,动作太猛了,用 一块花牌20C的电池还稍微柔和一点,大家能给我说说你们是怎么开始练的吗,是不是把控上的设置改一下,可以动作柔和点,作为新手又没有人带,真的太难了。

网友A:
要想进步快,就得用大鸡
要想技术好,就得用小鸡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想进步快,就得用大鸡
要想技术好,就得用小鸡

450恰好是中鸡。。。。。

网友:
按照国外的叫法, 450是Mini级, 200/250是Micro, 4G6那种是Sub Micro了

楼主你可以在模拟器里拿450练嘛, 其实感觉大机就是什么都慢点

我还在练航线, 羡慕

网友:
我才练完正面自旋 航线没开始 倒过来没开始,,,

网友:
我还在练四面当中呢! 楼主已经很牛了

网友:
虚拟玩多了没感觉。。。

网友:
模拟器别练过分,容易产生心理上的疲劳。练习的时候用难点的,上真机会好一些,模拟上面本来就是完美的状况,再用好飞的飞机,那跟真机差距就更大了。我也正琢磨着怎么入门3D呢。。。模拟器上歪歪扭扭的,老飞不对。。。。哈哈

网友:
在模拟器上学会新动作后要用450级别的小机来加强训练反应速度,不然上真机会炸得很惨......
用450飞3D省电池,可以降低飞行成本,但炸机的机率也高,而且飘得厉害,看了不少视频,就算是世界级的高手飞起450来也是有点歪歪斜斜的,想把动作飞好上大机是唯一的选择~

网友:
模拟器就用450小机练,并且加速10%,提高油门转速到3300,那个速度,嘿嘿
独家秘诀,练眼神,那叫一个爽呀,再爆的视频我都觉的一般般

网友:
我是在模拟器里先用大机练习基本舵面反射,一旦反射形成,再用250设置成非常灵活的模式练习,这样上真机就感觉很好飞了,要过的只有心理关而已。

网友:
学习各位经验了

网友:
十字盘的最大倾斜角可以根据需要调整,按道理调整得好的450不算贼

网友:
心里关挺难过的谁有好方法。。。???

我模拟器练习了倒飞4面悬停,上真的就抖的厉害。。。。。以至于在第二块电池时误拨HOLD最终炸机。憋屈的是不是翻炸的,是正向对尾下去的。。。。。
谁要是首翻紧张的和我一样拨了HOLD,千万不要再打开。。。正着也可能会拍下去。。。倒着我也不会救要高人指点了。。。正的就叫它自己下吧。。。至少不扫齿。。

网友:
让你练啥呢,练的就是这个控制能力。你飞完250就觉的450超稳啦兄弟。
还有在模拟器里,反正我个人的是找最难的3D机练,而且增加旋停难度以及风力模拟。我必须营造的比真飞机更难的飞行条件。```````

网友:
机只要调的好就可以和模拟器上一样的效果  问题这要会调

网友B:
我老觉得我的450不够贼,都闲它反应慢了,LZ什么机什么配置

网友:
初翻难还有的原因是飞机正飞调的好,倒飞没调好,请个老手把倒飞调稳了,就好翻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老觉得我的450不够贼,都闲它反应慢了,LZ什么机什么配置

我的是450SPORT,部分改装件,主要是我把十字盘调整到了最大,当然是不妨碍到各个零件的最大,另外鱼眼轴承最大螺距打舵不上下动的最大,好像是70%到8%左右,回头我把它们再改回60%,估计就没事了,呵呵。

网友:
萬般起頭難,雖然技術還停留在旋停航線,不過真的發現3分技術7分調機,從飛機機械調整,到遙控器各項功能的搭配真的是一大學問!樂趣無窮!

网友:
还 没给过大机,感觉不到450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