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 刚才俺在楼下 第一次3D飞行 失败 原因不明。大大们帮忙看看...

楼主(2010-10-26):
俺的450 不开3D开关 飞行没任何问题 。但是只要一扒3D开关,飞机就要失控的样子,倾斜盘乱动。差点点炸鸡。。。
但是不通电机的情况下,打开3D开关看上去貌似没任何问题。
对了 俺的机器飞的时候有点点双桨, 是这个原因?

楼主:
晕 自己试出来啥问题了。天6C  锁定开关必须打在LOCK的时候才能切3D。。 不然倾斜盘上面的多级有很大几率会乱斗。。

网友:
 天6也飞3d啊!

网友A:
楼上的对T6C有意见么??我就用它来飞3D。。
楼主的舵机有问题可能性大。。。你说的这个调整开关在直飞模式下,,舵机行程开关。100-70。。

网友B:
油门hold打开或者把电机线拔掉后开3D模式,推螺距看抖不抖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对T6C有意见么??我就用它来飞3D。。
楼主的舵机有问题可能性大。。。你说的这个调整开关在直飞模式下,,舵机行程开关。100-70。。

呵呵俺说错了, 不是那个舵量开关, 是右下边那一排小开关。必须打到LOCK 锁定才能切3D。不然在UNLOCK 位置的时候会悲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hold打开或者把电机线拔掉后开3D模式,推螺距看抖不抖

恩 我就这么试了。 试出原因了。 天6C 开3D 开关前 右下角那个锁定开关必须打到LOCK位置才行。不然舵机有很大几率会乱动。

楼主:
对了 3D 模式下 天6C 那个调整陀螺仪的旋钮调整的油门有啥意义呀?。 我弄了下发现就是调整螺距在0度附近位置时候的转速大小。 这个有什么用?我记得模拟器里面的 飞机 开3D的时候转速都是恒定的吧。

网友C:
楼上,那是γ型油门!当然,全部一百油门也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那是γ型油门!当然,全部一百油门也可以的!

这个γ型油门 一般怎么调整呀

楼主:
嘿嘿 刚才俺去楼下试飞了。只要锁定开关在LOCK 的位置,开3D 没一点问题。

网友:
那个开关只有在调节时才用的啊,调节完后正常的使用是必须关下来的。

网友:
典型说明书没研究清楚。

网友D:
你在哪飞?我来找你~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在哪飞?我来找你~

呵呵 你也在湖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