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兄弟,FMS 1.4米的P40,电池用的是4S的锂电,现在配 ...
各位兄弟,FMS 1.4米的P40,电池用的是4S的锂电,现在配60A的电调,有问题要请教大家

楼主(2010-10-26):
现在好盈60A电调有两种,一种是OPPT不带BEC的需要外置UBEC的,一种是带SBEC的,也就是开关电源的BEC,查了一下资料,SBEC就不存在BEC效率低发热大的问题,那么还需要外置的UBEC吗?两个输出都是3A的

网友A:
省事可以不需要,但根据以往电调烧毁的经验,外置的独立BEC还是要安全一些,电调烧了,飞机依然可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