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问,这类交叉滚柱轴承是如何组装起来的??

楼主(2010-10-26):
偶然在淘宝看见这个东东,疑问是如何组装起来的??
内圈和外圈好像都是一整块金属

http://www.thk.com/jp/book/products/361_rw.html

网友:
看不明白。等高人。

网友:
多向压力轴承

网友:
我这里有很多,你的这种和图上的不一样的。外圈中间有一条裂缝,是从这里打开的,这种外圈可以分开的。还有一种内圈可以分开

网友:
这个不错吗可以做主轴轴承

网友:
这种轴承低速用的吧

网友:
我有一个 外面是2层的

网友:
就是机械手的轴承
谐波减速里面的

楼主:
学习了,原来被下面那个图给误导了

网友:
l         安装简单

二分割的外圈或内圈在装入滚柱和间隔保持器后就被固定在一起不会分离,因此安装时的操作非常简单。

网友:
关键是第二张图怎么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