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2小齿盘把对转齿转出来了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0-10-26):
如题
早几天在空中突然飞机自旋 下来检查一看是对转齿轮跑上来了 在大齿盘与小齿盘的中间
拆开检查了一下 没发现什么问题 只是感觉装对转齿轮的上下轴承与轴接触比较松 装好后 用手带着小齿盘一转
发现对转齿慢慢上升 多转几圈又出来了 也不知道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没
请问坛里的朋友 是不是上下轴承与对转齿轴需要打胶固定呀?刚尝试打了点螺丝胶 貌似效果不大
另外对转齿怎么拆出来了的 好像与轴接触的很紧密
飞机是v2的450

网友A:
对转小齿是压在轴的花键上面的.打滑可以上502再套回去.

楼主:
谢谢特帅老师指点
忘记仔细说明了 对转齿本身不打滑 是跟轴一起转出来的 准确的说 应该是轴往上跑 把对转齿带出来了
请问新的配件是否和上下轴承座接触很紧呢 现在上下都很松 轴承没坏

网友B:
赶紧换新的,,

网友C:
换啦,502粘不住的,东西也不贵,勉得炸一次,桨都不只这价格了

网友D:
我因为这个炸过2次了,,本来这个轴在靠近上面轴承的地方有个限位的台阶的,时间长了就磨平了,整根轴向上窜,如果在安装之前在两个轴承的内缘上一点螺丝胶固定一下轴不让它有窜动量,这样不磨那个台阶就能耐用一些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的指点了
刚看了下这个配件 18元一个 带上面那个轴承座的 看样子也算是个自损比较厉害的配件了
炸机配件当然除外了 呵呵

网友E:
换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