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鹰260油门无力,是不是马达寿命到了?

楼主(2010-10-26):
刚买了2块新电池,还是不给力。油门打到最大,爬升依旧慢慢悠悠的。飞大概2、3分钟就飞不起来了。记得新机时候往上窜得还是挺快的,是不是马达寿命到了呢?
飞了将近2个月,大概200块电不到的样子

网友:
很有可能哦

马达寿命长不长有时也要按运气的。
我最近飞行发现马达也快不行了。

网友A:
不是马达寿命到了,马达寿命到了干脆就会罢工。按你的说法,应该是电池寿命到了。
换副厂+座冲吧。260的副厂电池是航模里唯一超越原厂电池且还比原厂电池便宜的。

如果有条件,搞一个大容量小倍率的航模电池挂在飞机下看看动力,比如单体800毫安10C的,一定要单体阿。否则会烧板子。这样就知道是新电池问题还是电机问题。再说6MM空心杯电机很好搞到吧?什么玩具小车阿,玩具小飞机上面都是6MM空心杯。尤其是三通玩具小飞机上,一下就带2个,你可以找来拆一个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马达寿命到了,马达寿命到了干脆就会罢工。按你的说法,应该是电池寿命到了。
换副厂+座冲吧。260的副厂电池是航模里唯一超越原厂电池且还比原厂电池便宜的。

如果有条件,搞一个大容量小倍率的航模电池挂在 ...

喜欢你的头像

楼主:
买的2节新电池,应该不会同时出问题的吧
这几天情况好一点,虽然爬升依然慢,但能飞4、5分钟了

网友:
既然会好一点,就不是马达的问题了。

引用 楼主:
买的2节新电池,应该不会同时出问题的吧
这几天情况好一点,虽然爬升依然慢,但能飞4、5分钟了

马达性能不好了不可能再恢复。

楼主:
现在怀疑是接触问题,电池接线路版的焊点有点脱焊了,焊了下好很多。不过感觉上还是没新机时候生猛

网友:
如果换电池还不行,我估计也是碳刷马达寿命快到了,赶紧更换,再飞下去。。。有刷电调很容易烧掉(也就是控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