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怎样用较少的时间给多块电池充电的

楼主(2010-10-26):
电池有6-7个每次充一块电池要7-8个小时才能全部充好,现在手上有个可以充2-6S的EC-680充电器,有没有办法(再配个保姆,或多槽插头)利用这个现有的充电器实现同时5-6块电池一起插上充电,节约时间。

网友:
你的什么电池啊

楼主:
2200毫安20C还有25C的。

网友:
并联用大电流

网友:
加转接板,最多一次冲2个~~~

网友:
(UNA6+保姆)×10

网友:
如果是3S的电池,可以买maxpro的五胞胎,一次五块同时充。一个半小时全充满。

网友A:
方法一:提前充好放着
方法二:用分线板,发挥充电器的能充6S的潜力,这东西很简单,买一个也不贵,但由于邮费贵我一直没买,不然我一定也买一个

网友:
凯旋新出的并充板就不错可以一次充很多块,论坛有试过的,而且以后上大机也能用。楼主去充电器版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法一:提前充好放着
方法二:用分线板,发挥充电器的能充6S的潜力,这东西很简单,买一个也不贵,但由于邮费贵我一直没买,不然我一定也买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方法一:提前充好放着
方法二:用分线板,发挥充电器的能充6S的潜力,这东西很简单,买一个也不贵,但由于邮费贵我一直没买,不然我一定也买一个

第二个方法不错!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多谢了,已和凯旋模型联系上,了解情况后说这充电器完全可以用他们的并充板,只是还没正式销售让我等等。

网友:
用扩充板太慢了,比如1拖2,比1个1个轮流冲还慢。

我用3个b6同时充3个。一个充电器才200多嘛。你一个扩充板都好几十啦。一个电池就一两百。你自己算吧。

有3个左右的充电器,9个左右电池,基本可以24小时不间断飞行了。呵呵

网友:
我用MAXPRO,感觉良好,非常省时省心

网友:
UNA6+保姆啦,还有你一个电池要冲7-8个小时你怎么充的啊,我一块你这样的电池充电加平衡也就50分钟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