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 的飞机(31号减肥到414g)

楼主(2010-10-26):
本来想做个F3A,但是没有图纸,那就信手乱搞
飞机翼是捡来的别人不要的泡沫
机身是装服务器的海绵泡沫

先拼起来,机身1.2米,张翼1.7米

不知道这样的比例是否合适?
机翼还没有切割,不知道有什么工具可以切割得漂亮点?
最初的时候:

减肥成功,现在体重414g

这个飞机,大家看看哪个地方还可以减肥一下?

拼起来的机2

拼起来的机2

机身用的海绵泡沫

机身用的海绵泡沫

涂装了一点

涂装了一点

网友:
这材料好啊,可以捎带着做个融合式的翼梢小翼

网友:
机身材料像是泡棉(珍珠棉),这个材料不行的,又重

网友:
我也是用捡来的包装泡沫做飞机的。我的经验:飞机不要做太大,加强不好弄的,翼展80-120cm比较合适,加碳杆、木杆均可,动力也好配。

至于翼型,有条件就热切割,不行就手工切割、打磨。
例如做最简单的平凸翼型,先把平的一面做好(泡沫材料往往有现成的平面),凸的一面,各有各做法,我是先在加工面画好好切割的线,再用砂纸板打磨成弧形。
这是切割好未打磨的机翼:

这种做法对刀具和手工艺要求会高一些,粉尘也较大,需要注意。

楼主:
决定了做1.3米展翼的 ,1 米机身

现在就考虑如何做加强了,否则这么大的飞机,一上天就散了

网友A:
从小机做起吧,这个不能上天

网友B:
珍珠棉没有刚性可言……可以放在鸡头下巴防撞。其他地方用普通泡沫配合碳管吧

网友:
太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珍珠棉没有刚性可言……可以放在鸡头下巴防撞。其他地方用普通泡沫配合碳管吧

我打算埋入一只碳管入去。这可以解决刚性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小机做起吧,这个不能上天

我小飞机做过好多了

现在就想做个大飞机。请问你觉得飞不上天的原因是?多谢赐教。

网友:
据说,没有飞不起来的飞机,。。。。。。。
据说,只要动力足,。。。。

楼主:
最近的进展
净机450g    估计到时候整机会去到750g!!! ,如何减肥??!!

网友:
稍微重了点,但还没到飞不起来的程度
顶楼主,支持自制。

网友:
现在比刚开始好多了,应该可以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