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 会主 义 空想

楼主(2010-10-26):
有两个空想
1、能不能在飞控上加上
电池
低压报警,最低电压可以自由设定
2、螺旋桨或主轴配不同颜色,方便指示机头方向,贴纸藐像不耐用,当然最好是加送,当选配件也行
xa大大可否考虑

网友A:
以前X600-D有电池低压报警,可以调电压报警的。。。难道X650省了?
螺旋桨和轴杆可以自已喷颜色啊~~~也可以在轴杆上加LED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