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菜鸟试做掌上小机,持续更新中

楼主(2010-10-26):
最近闲来无事,凭着自小对航模的无比喜爱,参照前辈们的作品,准备用身边的各种材料试做小机机一架,这是本人第一次完整的做遥控飞机不足之处,还希望各位大侠热情指正
……………………………………………………………………………………………………………………………………………………
机身部分:

用竹子做的机翼

用竹子做的机翼

机身和尾翼,马达为报废手机上的震动马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震动头给拆掉

机身和尾翼,马达为报废手机上的震动马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震动头给拆掉

合体状态

合体状态

翼型做得有些失败了 等蒙皮的时候再改一改

翼型做得有些失败了 等蒙皮的时候再改一改

垂直尾舵,采用电磁舵,线圈取自报废手机扬声器的线圈,尚不知不知能否达到飞行的需要

垂直尾舵,采用电磁舵,线圈取自报废手机扬声器的线圈,尚不知不知能否达到飞行的需要

汝铁硼磁铁同样取自扬声器

汝铁硼磁铁同样取自扬声器

合体

合体

网友:
图片看不见!!!郁闷。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会吧  第一次发帖  图片是从qq空间上转过来的 难道不行……?

网友:
一张一张上传吧,转载不行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已经更改了权限  还看不到图片吗?

网友:
还不行
楼主还是上传吧

网友:
不是你的权限设置问题,是QQ空间不允许图片外链。

楼主:
先测试一下

正常状态

正常状态

右满舵,还好还好,舵量出乎我的意料啊

右满舵,还好还好,舵量出乎我的意料啊

左满舵

左满舵

因为家里的保鲜膜用完了,所以暂时先让机机裸着吧,等回头有货了再给他穿衣服

因为家里的保鲜膜用完了,所以暂时先让机机裸着吧,等回头有货了再给他穿衣服

楼主:
电装部分:
接收是从表弟那搞到的报废遥控小车,原装的接收机完好,可是发射机坏掉了,自己又是个电子白痴,不懂电路,所以无奈又买了辆新车,把原发射机上的晶体拆下装在新车的发射机上,不用的时候再装回去

把晶体的焊点改成外置式的,方便插拔

把晶体的焊点改成外置式的,方便插拔

原发射机上的晶体

原发射机上的晶体

插入状态

插入状态

楼主:
在论坛上学习了一些前辈们关于接收机的电路改装,自己动手把升压部分去除了,本想把动力驱动单元也改一下,可是手头材料有限,况且自己电子知识极为匮乏,所以暂不做打算,下图是去除升压电路的接收机

马达特写

马达特写

用的是掌上直升机的尾桨

用的是掌上直升机的尾桨

楼主:
下面发一张前一阵子自己改装的空心杯马达(原本用在伞翼机上的,可惜伞翼机失败了,只能滑翔 ),下图为马达特写,可是是裸机哦……

电装测试中

电装测试中

网友:
真能拆,空心杯能拆成这样,换向器和电刷没搞坏而且能固定好,楼主的手很巧。4*8mm电机要搞这机恐怕动力不足,还有你机架先粘好要蒙保鲜膜会很难。

网友:
能看到图了,lz手工很强啊。

网友:
楼主手工厉害!
那个小浆够力吗?等待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
竹子太沉了   用 香    拜佛  用的   把香 放在水里泡一会 用手一撮 香泥  就会脱落   里面会有 一根很细的竹棍  比竹子清  韧性还挺好    电磁舵那怎么回中的啊?

图片

图片

楼主:
回复 网友C:

刚刚称了一下重量,不加电池重3.5g,马达的动力不足这一点我也意识到了,上了锂电再测试一下吧

楼主:
各位大侠,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到合适的锂电,手头现只有遥控小车上的一个镍氢电池,太重而且电压只有1.5,明显不适用    搜寻中………

网友:
在淘宝上搜“3.7V 锂电”,如果只想买锂电就尽量选价格合适的买,如果还想买其它小飞机配件就直接上“我的飞行梦”。

网友:
楼主手真巧啊!不过感觉那块电板太重了吧!估计飞不动吧!期待楼主。。。

网友:
做的不错,但飞行有困难,一般6mm,7mm没问题,4mm一定要减速组

网友:
感觉太重了,动力不够,电路板也重。

网友:
请教几个问题
第一,空心杯裸机的电刷是怎样固定的?
第二,电磁线圈的电阻大概多少?
谢谢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D:

4mm
减速组哪有买的 ?

网友:
静态合适。

楼主:
今天终于把蒙皮做好了,可惜电池还没有搞到,加了3g的配重,在一米五左右的高度可以滑翔十几米,但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在滑翔的过程中,机翼总是飘忽不定,不是很稳,不知是何原因?

网友:
趁电池没回来 在做一个机身     你想用竹子的   那就用我说的那个(香)!那个轻啊

网友:
滑的时候 是不是 感觉  很不稳   那就 重新  找重心

网友:
机翼上反不够。1米5高度,这么小的翼面积,加配重6、7克,能滑十几米,不相信。另外你机头太短了。

网友:
滑翔比到10了?很厉害呀。

机翼面积多少?飞行重量多少?

飞的时候不稳,是不是像喝醉了,机翼有点摇摆?

网友:
大家都有一样的经历啊  是不是  你把在地上的滑的距离也算上了

网友:
多少能力强啊

楼主:
经过两天的试飞调试,同时吸收了一些模友的建议,对机身做了一些修改,主要是把主翼后移,降低了上反角,因为电池还没到,所以今天上午只进行了滑翔的试飞,飞行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前两天出现的飘忽不定的现象已经不见了,飞行的比较平稳。

下面回答一下这两天模友提出的问题:
1.方向舵的回中我是用透明胶带直接固定的,因为机机很轻,所以单靠透明胶带的韧度足以使方向舵回中了,没有使用橡皮筋。
2.关于空心杯电刷的固定,我是使用的1406瞬干胶直接固定在机身上,不过固定的时候要极其的耐心,很麻烦,呵呵。关于电磁舵线圈的电阻,这个我还真没有测量过,不过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3.关于某位网友对我的滑翔距离的质疑,我只能说我没有那个必要去撒谎,不过还是要感谢你提出的机头太短的这个建议,已做了改进。
4.机翼面积大概是14*4.5,飞行重量在加了3g的配重以后不到6.3g(一元硬币的重量)。
5.感谢ppk78910的建议,不过手头暂时找不到那些材料,而且现在机身的重量,个人感觉还算合适,呵呵。
6.螺旋桨的确是太小了,准备自己动手做一个。

经多次试飞后,修改过的机机,滑翔的时候不小心把方向舵给碰掉了,回头再装上,嘿嘿

经多次试飞后,修改过的机机,滑翔的时候不小心把方向舵给碰掉了,回头再装上,嘿嘿

网友:
楼主是个仔细的人

网友:
顶一个,期待lz的手工桨

网友E:
引用 楼主:
经过两天的试飞调试,同时吸收了一些模友的建议,对机身做了一些修改,主要是把主翼后移,降低了上反角,因为电池还没到,所以今天上午只进行了滑翔的试飞,飞行能力得到了进一步提升,前两天出现的飘忽不定的现象已 ...

说“某网友”多见外啊,叫13楼、19楼、33楼、超兄、超弟(别叫超姐就好)多好。纯属个人意见,互相学习、进步。楼主的耐心和细心值得我好好学习!你的直升机尾桨估计32mm吧,再做大的话电机会特热,可能烧掉,小心!

网友:
一直在关注这个贴子,楼主的动手能力很强
个人有几点看法,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手掷滑翔时,楼主提供给机机的初始动力,怕最少也有好几十克吧,你所使用的这种电机能产生多大的拉力?够不够推动这架飞机,按楼主提供的重量数据,结合自己的经验,就算是航模上用的4MM电机直驱30MM桨,也只能产生不到3克的推力吧,这样算下来这个电机产生的推力和重量比还不到50%,这个推重比,似乎小了点,我以前有一个TOMY的小飞机,用的是4MM电机带减速的,飞行重量超过4克的话,飞起来就比较勉强了。
按楼主提供的翼展和弦长14*4。5CM算下来,翼面积大约0。63平方分米,这样的话翼载荷达到了10克/平方分米,对这种小机来说,不算小了,飞起来也会比较快,会不太容易控制,要想在室内玩得优闲的话,翼载最好能控制在5克/平方分米以下。
另外,电磁舵在静止时测试的效果和实际飞行中的效果会有很大差别的,测试的时侯施加一点反向的阻力看看,如果还能达到你先前测试时一半左右的舵量的话,那就没问题了
以上是一些个人看法,仅供参考,希望楼主能早日爽飞

楼主:
十分感谢大家提出的宝贵意见,越发的感觉到这是一个充满友谊和关爱的大家庭!
进行了数次改进后,开始对马达动手术了,4mm的马达确实是动力不足,但6mm的又太重,所以采取了折中方案,决定把拆去外壳的6mm电机装在机机上,这样一来提升了动力,重量也没有明显的增加,现在已基本安装完毕,正在努力地调试,这是个细心的活,所以还请大家能够耐心的等待,再次感谢大家的关心和建议。

安装好的6mm裸体马达,嘿嘿

安装好的6mm裸体马达,嘿嘿

对主翼部分再次做了调整,改成可插拔式,方便日后的携带和维修

对主翼部分再次做了调整,改成可插拔式,方便日后的携带和维修

再发几张马达的特写

再发几张马达的特写

楼主:
对了,我想跟大家说明一下我手头上现有的工具,一把剪刀,一把美工刀,两瓶胶水,一把电烙铁,当然还有一把陪伴了我多年的指甲刀,呵呵。测重量我是用的自己做的一个简易的天平,一边是一个重6.3g的一元硬币,另一端是机机和几枚一角的硬币,所以说在帖子里关于重量我总是提到硬币,实属无奈啊,还有大家提到的关于线圈电阻和推力的问题我实在是无法测量了,还请大家能够谅解……

网友:
以楼主的智慧和动手能力,要是给你个引信,原子弹都能造出来了。

网友:
如果换成6mm的话一般加45mm的桨,关键你这6mm电机如果是来自小车的电机的话,动力基本提升不了多少,根本不能和直机的6mm电机比。你的6mm电机多长的?

网友:
回复 网友F:

老布就是老布啊   一下说到点子上了  我跟楼主说了 重量的问题他没听     还是老人家 有说服力啊     接受 也有点沉啊! 在飞行梦那买一个  红外两通的套装  哪个轻    再买点碳纤杆  搞着个就爽了 !竹子还是有点沉    我也 做了一个   暂时没有电装  等快放假的 买点设备  嘎嘎

图片

网友:
楼上各位太强了,变成技术贴了。搬板凳学习中..........

网友:
既然楼上PP提到了飞行梦,我就推荐一下他的电池和充电器,他的20/30MAH电池和35元的充电器都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某网友”多见外啊,叫13楼、19楼、33楼、超兄、超弟(别叫超姐就好)多好。纯属个人意见,互相学习、进步。楼主的耐心和细心值得我好好学习!你的直升机尾桨估计32mm吧,再做大的话电机会特热,可能烧掉,小心 ...
叫超人好了
楼主的马达  改的  很好  我都没有尝试过!嘎嘎  怎么改的上几张图片

楼主:
喜讯,今天意外的搞到一套红外的控和接收,还有一个75mAh的锂电,大喜,红外的接收还是有点重,想要动手重新焊接一下,顺便锻炼一下搭焊的技术

网友:
回复 楼主:

红外接收和控上照片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LZ,蒙皮是用什么胶水粘上木条的?

楼主:
一号机因为种种原因最终失败了,对从电动直升机上拆下的锂电和红外接收重量还是不满意,于是根据网上的一些资料想要自己重新焊接一下红外接收,但是焊接好以后却对发射机的信号毫无反应,郁闷之中,现在正努力着手二号机的制作,此次重新采用伞翼结构,缩减尺寸

搭焊的红外接收,失败了!

搭焊的红外接收,失败了!

二号机

二号机

电磁舵尚在制作之中

电磁舵尚在制作之中

楼主:
二号机是仿照国外模友的这架飞机制作的

接收的电路图

接收的电路图

楼主:
发几张之前制作的伞翼机,尺寸稍大,但飞行相当平稳,只是最终丧命于我的小表弟手中

电磁舵特写

电磁舵特写

网友:
以为烂尾了呢  想做老外那么小的机  现在 国内没有很小的接受  尺寸稍稍大点也行 没关系了  嘎嘎  电磁舵多上两张   照片 借鉴 一下

网友:
伞翼我喜欢,坛子里有个前辈搞过一个串串香系列的伞翼机

网友:
lz的电刷貌似不是空心杯原本的电刷,怎么弄的,说来听听

网友:
手工真好

楼主:
这一段儿事情开始慢慢多了起来,所以上论坛的时间也不多了。
刚开始的时候,电刷我是用的索爱数据线上的铜质触点,但是有些偏硬,现在是用的是空心杯马达上自带的电刷

网友:
楼主,好羡慕你啊,好酷的机身。
请问机身是用什么木材做的啊?

机翼是怎么弄得弯曲的??

网友:
还有用什么胶水粘在一起的?

网友:
不顶不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号机因为种种原因最终失败了,对从电动直升机上拆下的锂电和红外接收重量还是不满意,于是根据网上的一些资料想要自己重新焊接一下红外接收,但是焊接好以后却对发射机的信号毫无反应,郁闷之中,现在正努力着手二 ...

楼主搞那个红外接收用的什么烧录器,发射机选的是哪种?最近我也正想搞这个接收。

楼主:
继续

安装好的电磁舵

安装好的电磁舵

三号机

三号机

电磁舵

电磁舵

改造的又一空心杯电机

改造的又一空心杯电机

网友:
手工越来越细致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lz的手工真是非同一般 ,持续关注,学习中......

网友:
頂起:,

樓主選电机時請注意! 就算外表同樣尺寸的4mm∕6mm电机,也有着轉數數剧上的分野, 這相信只有廠家較清楚了!,譠子裡關於4mm电机貼子也很小,一就是跳到那些自制微克电机的轉貼了! (這可能是4mm做机成功侓低的關係)比較冷門。

所以說配服Lz的實戰精神啊!!

楼主:
这几天暂时没时间做飞机了,事情太多。昨晚在收拾东西的时候发现了前几年做的试制的扑翼机,那叫一个简陋啊,现如今只剩下残骸了,拍些照片留个念。

网友:
我来帮lz找保鲜膜 买那个型号为pvc的保鲜膜 色泽亮 可以紧缩 还很薄

楼主:
 前面的小鸡鸡全都失败了   看来我要走的路还有很长   没有机机玩的日子真的很不爽  看到添翼大哥做的薄膜机很是羡慕  于是乎自己也动手做了一个   没想到飞的还很不错 只是视频没法拍啊   很想再多出一只手来  呵呵

翼展53cm 机长48cm  重量没测

接收还是用的之前的改装的遥控车的接收(穷啊)

70mah的锂电  自制的6mm减速组(齿轮取自家家都有的电子石英表,轴承取自光驱的无刷马达)

螺旋桨用的是小电直上的桨叶改的

飞梦的减速组要30元一个,望而却步啊,自己用边角废料做一个,省了

飞梦的减速组要30元一个,望而却步啊,自己用边角废料做一个,省了

整个飞机可以分成三段 方便携带

整个飞机可以分成三段  方便携带

楼主:
我有一个想法,不知可不可行 。看到国外做室内航模的大都是用的自制的接收,可以把飞机做的很小,但国内好像还没有做的这么小的,自己也曾试制过这种红外的接收,失败了,自己一无技术,而无设备。论坛上高手云集,有设备的模友也不在少数,我想能不能请各位高手做一些微型接收,发扬一下风格,也能增进一下国内微型室内机的水平,呵呵
顺便发一个小日本的室内机发射机与接收机的制作网站,资料很全,单片机的程序也是写好的,希望能给有心之人以帮助http://www.cityfujisawa.ne.jp/~toko/pic/

网友:
楼主 真的是很烈害啊  嘎嘎

网友:
动手能力挺强

网友:
楼主真是巧手,人肉置顶

网友G:
回复 楼主:

曾经有人做过,只是不知什么原因不做了。超兄那里还有一套绝版。

网友:
引用 网友G:
曾经有人做过,只是不知什么原因不做了。超兄那里还有一套绝版。

好用吗?

网友E:
回楼上:那套控电磁舵输出不是很够力,如果你耐心寻找合适阻值的线圈,好好调试还是很有优势的,在重量这方面,2通的接收好像是0.35克,3通的是0.7克,那套设备在我这有点浪费,遥控的距离我没在控满电是试,有光线的室内十几米,听卖家说控电满的话室内有50米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99206&highlight=%2B%B3%AC%D0%FE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楼上:那套控电磁舵输出不是很够力,如果你耐心寻找合适阻值的线圈,好好调试还是很有优势的,在重量这方面,2通的接收好像是0.35克,3通的是0.7克,那套设备在我这有点浪费,遥控的距离我没在控满电是试,有光线的 ...

淘宝买的?PM一下购买地址

网友:
回复 网友H:

店铺已关了。

楼主(2010-11-25):
最近时间不是很充裕 ,所以没有再做飞机,今天下午有了点时间,看到手边的一个4mm的马达和一些齿轮,于是做了一个4mm的减速组,等以后有时间做飞机的时候看能不能用上

原齿轮过重,于是用电烙铁做了镂空处理,桨是用的之前做的7mm减速组的,暂时做测试用的

网友:
不得不佩服楼主的手工。。。可惜没看到试飞视频!!

网友:
接收器太沉 不可能飞开 最起码也要用红外线遥控和接收器啊 1克接收器

网友(2011-05-11):
楼主相机不错,图片也拍得好。

网友:
支持楼主~~我也做了不少微型机~都是用的竹丝,和保鲜膜,自由飞还行,没有入手微型接收和有刷电调,手里都是大飞机的设备,所以只能自由飞着玩了~~很欣赏楼主的手工,
另外学会了楼主的吸管的广泛应用~~谢了~

网友(2011-12-30):
我也有4MM的振动马达
马达柱太小,请问LZ怎么把浆装的够牢固?

网友:
互相学习

互相学习

网友(2012-06-29):
楼主手工了得,学习了,不过对杆机还从未试过。

网友:
看完了我都想做了

网友:
但我想问电磁舵怎么做

网友(2012-09-07):
接受太重了吧!

网友:
真的好迷你。。。。。。

网友:
好帖,再次学习一下。

网友:
楼主锲而不舍的精神值得我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