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胶水的求教

楼主(2010-10-26):
有没有一种可以粘接金属木头塑料的胶水,要求凝固以后不是完全硬,要硬中带软有一定的抗冲击性,而且透明防水??

网友:
好像501有LZ需要的种类,具体可看胶水外包装上的说明

楼主:
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还是去找找改性环氧树脂吧。
有韧性,粘接强度高,无腐蚀。

网友:
贴塑用的环氧胶就应该可以的,我看凝固了以后不是很硬,硬中带软。。。。

网友:
透明AB胶,可以用不同的比例调配出硬度不同的效果

透明AB胶,可以用不同的比例调配出硬度不同的效果

网友:
703密封胶干了就像胶皮,防水,耐油、耐酸碱但不透明,是白色的。

网友A:
有强度要求不?光用来密封的话705就是透明防水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去看看德国汉高的乐泰胶水的介绍,有你需要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强度要求不?光用来密封的话705就是透明防水的

  强度当然约好越好,最重要的是干了之后不容易看出来。
    多谢楼上诸位兄台的关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鼻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去看看德国汉高的乐泰胶水的介绍,有你需要的那种。

正解!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就用乐泰的光敏胶,紫外线固化的,有透明的,就是价格高点,好像要上千一公斤。

楼主:
1000    !!消费不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