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豹电机质量、性能如何》?求教

楼主(2010-10-26):
红豹 4065 1400KV 4极高端内转无刷马达/(LBP4065/4Y)确实如厂家介绍所述在相同功率的情况下能比其他厂家的电机更加省电吗?谁有用过红豹的电机,能说说感受吗?厂家介绍的最大电流和功率是属实的吗?耐用性是否真的比其他厂家的好,求教各位前辈,谢谢!

楼主:
求教,高人指点

楼主:
还有个问题,好赢铂金版100安电调,如果长期6S电池使用的话会不会缩短使用寿命或者因为长期高压而烧坏。一次工作时间不间断50分钟左右,当然不是长时间最大功率90A,起飞后就是一半由门飞了,求教、

楼主:
没人回答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个问题,好赢铂金版100安电调,如果长期6S电池使用的话会不会缩短使用寿命或者因为长期高压而烧坏。一次工作时间不间断50分钟左右,当然不是长时间最大功率90A,起飞后就是一半由门飞了,求教、

不超过标称  电压和 标称电流就可以 主要是电流   寿命  不用担心  电子元件 只要不要长期在高温环境下工作 是很可靠的

楼主:
谢谢主席同志,在标称电压内使用不影响寿命是吧,那我最大电流90A,用100A电调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