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红的自制凤凰模拟器USB加密狗图文教程,增加了JR控电路

楼主(2010-10-26):
心血来潮,DIY凤凰模拟器玩,呵呵

首先感谢ckyo辛勤的劳动,原帖见: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04705

同一个硬件电路,单片机写入不同的firmware就可以适应不同的模拟器软件
标准游戏杆,G2、G3、AeroFly,以及Lift off、Freerider、DCL等各类穿越机模拟器固件:

凤凰模拟器固件(软件需要破解版):

Reflex XTR模拟器固件:

源码:

百度网盘下载地址: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pbhYmokm4BOB-3lqkYljnw 提取码: 7kr9

教程正文开始:
=======================================================================================
原理图很简单,零件都很常见,价格也不贵,只是要自己想办法把凤凰USB加密狗的firmware写到片子里麻烦一点点(其实也不难,呵呵)

(注:经实践结合其他mega8应用电路,发现R3正确阻值应该是1.5K-2.2K,上拉电阻太大会造成部分电脑USB口无法识别烧制好的USB加密狗)

下午去电子市场跑了一趟,顺便采购了做模拟器要用的零件

洞洞板,这个常见,做实验很方便,这个是单面的

做凤凰模拟器狗要用到的全部零件(图中未包含USB插头)

换个角度,呵呵,就1个12MHz晶体,1个9014三极管,1个立体声插座,1个小排针,5颗电容,2个稳压二极管,5个电阻,1片Atmega8-16,为了方便编程多加了一个IC座

这个是我们要用到的核心元件ATmega8-16PU单片机IC,里面还没数据需要编程器写入,FLASH可擦写10000次哦(目前可以刷XTR/G2/G3/AeroFly/凤凰,当然只能一次刷一种程序,擦除重写就可以玩其他模拟器软件了)

开工,先割合适大小的洞洞板,24孔x9孔,拿刀子划多几下,一掰就搞定

这活挺快,割完再拿锉刀修整一下,就正好了,全部零件上场

先焊大零件,IC座和立体声插座定位了,其他按部就班就行了

反面,西西,焊接技术一般般,别笑话俺就好

俺做完了是这个样子,零件位置稍微临场发挥了一下:

再换个角度

底板还没全部连起来,留着明天继续干,呵呵,有宝宝了不能搞太晚啦

把单片机插上,很像样了吧,呵呵

今天就先干到这里,明天继续做,找来俺的小黄狗和X12排排坐,呵呵

2010.10.27,23:20更新
今天搞的比较累,等后面细说,呵呵
吃过晚饭后开始连接所有焊点,有个小技巧,昨天焊接元件剪下来的引脚不要丢掉,正好可以做洞洞板的导通线

再近点看未焊完的连接方法

熟练的话很快就完工了,为了方便刷写程序,专门预留了一个五针AVR ISP在线编程接口

反面是这样地,用镀银高温线飞了2条线,哈哈,比较山寨吧,不考虑重新擦写firmware可以不焊这2条跳线

今天最郁闷的事情发生了,好不容易翻出压箱底的Labtool-48编程器,找了台XP的电脑装完程序,才发现LT-48根本就不支持ATmega8的单片机。。。浪费了好多时间,无奈只能开始动手做简易在线编程器,好在电路也十分简单,花不了几分钟就搞定了

俺做的实物如下,偷懒没做GND的连接,哈哈,因为在同一台电脑上刷程序可以利用USB本身的GND做公共地线

随便找了条线做成可插拔的方式(可以用4芯的光驱音频线做,注意不要接错针脚,double check哦)

所有的连线,USB线直接用的是老鹰树带的那条(请仔细确认USB与狗的连接是否正确,插反会烧单片机哦),音频线和模拟器口是小黄狗带的

下 载好凤凰狗的firmware,并在电脑上安装好编程软件编程软件:http://downloads.sourceforge.net/ponyprog/PonyProg_V207c.zip (俺装在Vista上可正常将firmware写入单片机)
先设置编程接口,点Setup的Interface Setup:

选择并口Parallel,模式为Avr ISP I/O,点OK保存

继续点Setup里的Calibration,校准一次编程时钟,几秒钟就搞定

接着就可以把半成品狗插到电脑上了,将打印口(编程)和USB(供电)插头连接到电脑上(连接遥控器的线暂时不需要插在立体声插座上),准备进行firmware写入,为了偷懒俺连插头外壳也没搞,各位要偷懒的话请小心不要让电阻短路了

插上后会提示找到不可识别的USB设备,不用管他,调入固件,并在Command菜单中选择Security and Configuration Bits,打上5个勾勾,再点OK

最后,在Command菜单中点Write All,看到进度条,几秒钟后提示写入并校验成功,不放心的话可以关闭程序再打开重新Read All看看,呵呵

好,现在退出编程器软件,将并口编程线和USB口都拔下来,然后只插上USB线,哇!系统认到新设备并自动安装完成了!赶紧查看新硬件信息。。。快成功啦!

怀着忐忑的心情,把俺的T8FG拿出来,插好连线,运行已经安装并破解好的凤凰3.0.j,哈哈,没有找不到USB加密狗的提示,俺选择的Velocity 50安静的站在起飞点上,切3D,推油门,爽翻。。。。

赶紧联网测试,进了一个欧洲的服务器,连俺一共就2个人,乱飞中。。。

全文完,谢谢各位模友支持,本次测试圆满成功,如果各位需要DIY帮助的话请跟帖发表,俺尽量解答并及时修正本帖

全套散件成本俺也没准确计算过,最贵的是DIP封装的ATmega8-16PU本地要卖15元一片(全新正品,反倒是贴片的只要9元多,但是要专门打板反而不划算了,淘宝有卖拆机的很便宜不过质量就没保证了,另外没量人家也不一定会卖给你),其他小零件都不贵,七七八八加起来估计也就20多块钱,比成品加密狗少了外壳和指示灯,体积也略大一些,做这个还是需要一些基本的电路知识和焊接技巧,不过自己做东东玩确实很有意思,如有需要俺可以代买刷好程序的片子寄去,全部散件套装要的人多俺可以考虑成本价提供一些,呵呵

再次提醒各位要注意的事情:
1,USB插头连接到加密狗上要注意方向,绝对不能插反,不然会烧芯片
2,Pony Prog俺装在自己的Vista 32bit下,刷firmware很正常,一次成功
3,俺用这个自制加密狗测试3.0.j联网和训练模式都很正常,反复退出进入都没有变灰  :loveliness:
4,软件安装部分参考俺的凤凰2.5安装校准教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6619
5,最新凤凰3.0.l版最快简易安装教程by千红(随时保持更新) http://bbs.5imx.com/bbs/redirect.php?goto=findpost&pid=5474790&ptid=421157
6,牛人是ckyo模友,软件也是他写的,俺只是照图施工没啥创意的,大家应该感谢他才对,呵呵
7,(涉嫌广告予以删除,版主留)
8,经实践结合其他mega8应用电路,发现R3正确阻值应该是1.5K-2.2K,上拉电阻太大会造成部分电脑USB口无法识别烧制好的USB加密狗
9,生命在于折腾。。。

10,又折腾了一个,这下测试烧好程序的mega8方便多了,优化了一下布线,追加了一个信号反向电路给JR的控连接用(原来的电路只适合Futaba输出的PPM信号),用跳线帽选择也很方便,呵呵

11,想到什么问题要补充再继续添加,呵呵

=====================================================================
20101225,让大家久等了的圣诞礼物,JR控的转换电路,即焊即用,嘻嘻

转换后的PPM波形

修复一下图片和附件的链接
固件和源码的下载链接,改为百度网盘

网友:
千红大真是好人阿~

网友:
 厉害!  真能折腾

网友:
真不错,造福大家

网友:
狗都可以自己采购生产...

网友:
這個實在太強啦....超級牛B啦(特牛不夠看..一定加上"超級"才夠看)....

等"千紅"大大全部完成圖解都上了之後肯定整篇複製到我的OFFICE2010中慢慢研究...

网友:
  红红这个给我做小百了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千红!强人哈

网友:
厉害造福大家

网友:
千红强人啊!

网友A:
如果能支援,5.04新版的XTR , 及 AeroFly 5 , 那會更好~

网友B:
持續關注"千紅"大大的後續...希望連加密狗的firmware教程都上來........迷之聲:我的要求會不會太多啦..

网友:
这个说什么也得顶啊

网友:
搞个散装件出售试试

我有兴趣自己焊接做来玩玩

网友:
用它可玩最新凤凰3.0j版

网友:
支持大功告成!

楼主:
  谢谢支持,终于把作业交上来了,呵呵

网友:
才知道帮主电子技术也这么强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支援,5.04新版的XTR , 及 AeroFly 5 , 那會更好~

已经说的很明确了,刷XTR可以飞XTR,刷音频模式可以飞G4/AeroFly,俺刷凤凰当然只能飞凤凰啦,论坛里的帖子写的很清楚,总是不仔细看,还是你根本无法理解简体中文的说明文字?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持續關注"千紅"大大的後續...希望連加密狗的firmware教程都上來........迷之聲:我的要求會不會太多啦..

已满足你的要求,全文发完,呵呵

网友:
千红又发愤了 电子达人

网友:
你太有才了你,这都能搞出来

网友:
这个绝对要支持,楼主太棒了。

网友:
 没啥可说的了,顶你

网友:
都告诉我也不知道怎么做。。。完全不明白~

只能膜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满足你的要求,全文发完,呵呵

昨晚等到12點多沒見你上來就先溜去睡覺了..
今早開機第一件事情就是趕緊上來看看...
"千紅"大大果不負眾望....小弟將你的辛勞全部妥善收藏起來...
再次感謝你的教學...

网友:
真是太强了。

网友C:
处理模拟器,25一套,与楼主电路差不多,都是做好的,能否刷成凤凰,晚上我回去试试,嘿嘿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17857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处理模拟器,25一套,与楼主电路差不多,都是做好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17857

可惜呀可惜...你的狗不能用在鳳凰.不然就真的太超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惜呀可惜...你的狗不能用在鳳凰.不然就真的太超值了....

呵呵我有80%的把握是支持的,我晚上就回去刷,做试验

网友:
支持千红!
想让千红帮买芯片,我去问了,我们这边没有这种东西卖。 另外,晶振也没得卖~

千红帮忙购买一套散件吧~  杭州啥都能买到
不然上淘宝买芯片和另外的零件还要分开买~

网友:
太厉害了,楼主高手呀

网友B:
"千紅"大大

第22張圖片沒看懂..看你的完成品後這個印表機接頭似乎沒用上喔...

"俺做的实物如下,偷懒没做GND的连接,哈哈,因为在同一台电脑上刷程序可以利用USB本身的GND做公共地线"

网友:
太厉害了!做一些批发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千紅"大大

第22張圖片沒看懂..看你的完成品後這個印表機接頭似乎沒用上喔...

"俺做的实物如下,偷懒没做GND的连接,哈哈,因为在同一台电脑上刷程序可以利用USB本身的GND做公共地线"

http://bbs.5i ...

用上啦,就是没拍插在电脑后面的照片,因为俺的LT-48不能写ATmega8,所以最后还是用这个简易编程器把firmware写入单片机的

只需要连接打印(编程)和USB(供电)接口即可  照片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上啦,就是没拍插在电脑后面的照片,因为俺的LT-48不能写ATmega8,所以最后还是用这个简易编程器把firmware写入单片机的

只需要连接打印(编程)和USB(供电)接口即可  照片来了

這張完成圖並沒有連接這個裝置...這個裝置是純粹使用在刷firmware嗎??

楼主:
是的,刷完之后就用不到了哦,呵呵,除非你还想继续刷别的模拟器狗

网友D:
不懂电子技术,弱弱的问下,能不能使用USB口直接烧程序啊?电脑没并口,麻烦。
或者把几个模拟器的程序集成一下全都刷上去,用软件来切换管理,不就是全合一了吗?
说的不对的话不要板砖

网友E:
哈哈哈,嫂夫人的玉手被我看见了哦
比你焊的模拟器漂亮多了啊
胆敢说那手是你的,我就把你给咔咔了
嘿嘿嘿

网友:
对了,我来随便说说句
那个程序我没有看
根据目前网上几合1的那个模拟器的开关看来
现在你有多个模拟器的固件了
只要在主程序将加入判断条件,就可以执行不同的子程序
就根据这个芯片的空余引脚判断是否高低电平,或者就是译码0001或0010等状态进行对子程序的执行
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刷完之后就用不到了哦,呵呵,除非你还想继续刷别的模拟器狗

那就糟糕啦...
主機板太高階沒有打印接口的裝置......我暈啦....

网友:
文武双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懂电子技术,弱弱的问下,能不能使用USB口直接烧程序啊?电脑没并口,麻烦。
或者把几个模拟器的程序集成一下全都刷上去,用软件来切换管理,不就是全合一了吗?
说的不对的话不要板砖

因为单片机还是空片,所以没有任何引脚定义,自然也无法通过USB口向单片机内写入任何数据

多合一功能则要修改程序,那要请教ckyo了,估计他也是个大忙人

另外一方面,有多少模友是玩模拟器切换来切换去的?不同的模拟器手感相差很多哦,真正在练动作的模友都是认准一个模拟器一直在练的,所以个人认为除了多合一的性价比是高一些,而为了不用的模拟器功能多花钱其实还是很浪费的。

再有,无门无派的68/88/118模拟器俺也卖出去不少,有开关切换的模拟器开关质量问题也有不少的,好在大多模友只要能飞自己喜欢的模拟器其他档位也就没啥要求了,呵呵,软件切换目前也就只有一款X9/X12系列模拟器在用,看过电路好像还是做的挺不错的

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模拟器就可以了,不必贪多贪全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哈哈哈,嫂夫人的玉手被我看见了哦
比你焊的模拟器漂亮多了啊
胆敢说那手是你的,我就把你给咔咔了
嘿嘿嘿

这。。。这是俺的手。。。别砍,还要留着抱俺家娘子的

网友B:
"千紅"大大請教一下

我使用的模擬控是一般USB的假控..後面電池座是空的..

有沒有可能將大大製作的這種狗直接安裝到模擬控中?

然後製作成可以插拔隨意更換其他的狗??

如果可以製作出來那用途就更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千紅"大大請教一下

我使用的模擬控是一般USB的假控..後面電池座是空的..

有沒有可能將大大製作的這種狗直接安裝到模擬控中?

然後製作成可以插拔隨意更換其他的狗??

如果可以製作出來那用途就更廣了...

完全可以塞的进去的,呵呵,具体走线根据实际调整就行
另外,没有并口也可以用串口做编程线,电路也很简单,软件仍然用PonyProg,

模式设置为Serial、SI Prog API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单片机还是空片,所以没有任何引脚定义,自然也无法通过USB口向单片机内写入任何数据

多合一功能则要修改程序,那要请教ckyo了,估计他也是个大忙人

另外一方面,有多少模友是玩模拟器切换来切 ...

千红说的有道理,可惜俺的动手能力太差,否则也弄一个来,至少以后升级不用愁了,找你一切OK

俺是新手,不想光听大家说哪款模拟器好就直接上,先试试,我估计应该是各有千秋,否则出模拟器的公司早喝西北风了。

有个同事懂单片机程序,今儿问问他看看能否集成一下。。。

网友F:
期待千红大哥出套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完全可以塞的进去的,呵呵,具体走线根据实际调整就行
另外,没有并口也可以用串口做编程线,电路也很简单,软件仍然用PonyProg,
http://space.ednchina.com/upload/2009/7/16/00b2c18f-da8a-469c-88fb-657b9 ...

真的都好詳細喔....
我還有兩個不情之請...:loveliness:
1.可否請大大將狗轉接到假控上的連結方式做個教學...以後購買狗或是其他狗之後就可以自己轉接囉..
2.可否整合USB假控方式之後出價販售..因為我不是主攻電子.所以有看沒有懂..用買得比較快..

備註?可否請"千紅"大大江零件的規格詳細描述一下..不然不知道該買甚麼規格的多大電容等等...

网友:
等千红去电子城买零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期待千红大哥出套件!

今天下班后已去配齐套件了,俺计算一下成本,明天可发货,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都好詳細喔....
我還有兩個不情之請...:loveliness:
1.可否請大大將狗轉接到假控上的連結方式做個教學...以後購買狗或是其他狗之後就可以自己轉接囉..
2.可否整合USB假控方式之後出價販售..因為我不 ...

假控一般都是单片机做好在里面了,要引出PPM信号和地线好像不太容易,不过也不绝对,但是没有照抄的办法,每个牌子都不一样
真控一般都能找到PPM信号,直接连接到狗上就可以了,很简单

个人建议不太了解电子技术的模友还是买成品狗配合真控会方便很多,毕竟现在的凤凰狗也不贵,68-100多元人民币,发台湾和香港顺丰运费也就2-30元,真的没有必要一定要自己做,只要知道狗是可以自己做的就行了,做狗卖狗的商家也要混口饭吃的嘛,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下班后已去配齐套件了,俺计算一下成本,明天可发货,呵呵
好的,谢谢千红老大,为我们奔波,自己动手做的有意思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控一般都是单片机做好在里面了,要引出PPM信号和地线好像不太容易,不过也不绝对,但是没有照抄的办法,每个牌子都不一样
真控一般都能找到PPM信号,直接连接到狗上就可以了,很简单

个人建议不太了解电子 ...

其實"千紅"大大有所不知...
我也知道直接購買方便也不貴...
重點是需要使用真控...而我已經好久沒飛了..真控早已賣掉
現在買了一個假控解解癮頭...哪知道遊戲軟體限制還真是多..
所以如果我使用加密狗的話肯定還是需要買支真控..
對我來說也不符合現實狀況...
看來我對鳳凰可能無緣囉...
最後還是非常感謝大大真情熱心的解答教學...

网友:
同事水平有限,搞不定,哎。

常关注千红,有新更改再来捧场。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麻烦了各位

楼主:
DIY套件准备好了,需要可以联系俺,呵呵

DIY凤凰模拟器3.0USB加密狗套件
配合图文教程出的散件套装,包含所有要用的零件,ATmega8单片机已写入凤凰加密狗firmware,全部焊接完成仔细检查过电路后直接插入IC座(注意正反别插错)即可完成组装,无需调试,即插即用,呵呵

本套散件包含以下内容
1,ATmega8-16PU x1(已烧入程序并联机测试过),带IC座
2,3.6v稳压二极管 x2
3,9014三极管 x1
4,68欧电阻 x2
5,22K电阻 x1(现已更换为2.2K电阻 x1,解决兼容性问题)
6,10K电阻 x1
7,100K电阻 x1
8,4.7uF电解电容 x1
9,0.1uF CBB电容 x2
10,15pF 瓷片电容x2
11,立体声插座 x1
12,12MHz晶体 x1
13,双面洞洞板 x1
14,凤凰模拟器2.5-3.0安装DVD光盘一张

全套套件包装如下:

内含零件

散件和完成品的对比照片:

注:
1,请自备USB连接线(可以利用坏键盘或鼠标线等等)及遥控器连接线(立体声对连线及控的专用插头),本套件内未包含哦,呵呵
2,本DIY套件适合有电子技术基础的模友实践,对电路理解和焊接有困难模友还是建议购买成品加密狗
3,祝各位模友顺利安装

套件价格暂定为28元不含运费,为避免广告嫌疑淘宝链接请PM索取,谢谢支持,合作愉快!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向单片机内写程序用的,写完程序就不用了!!!!!!!!!

楼主:
重新修改了所有软件下 载连接地址,感谢starmoon提供带宽和空间,请注意只能用IE或火狐等浏览器单线程下 载,迅雷和BT等下 载软件是下不到任何东东的,呵呵

最新更新了所有官方模型和飞场的离线升级包,欢迎下 载升级

网友:
感谢收藏。问一下LZ是何地的?

楼主:
俺在浙江杭州

楼主:
刚刚下午还有模友问过这个问题,请检查熔丝位的设置是否与俺的图片一样,建议重新写入熔丝位设置,就是编程软件的这个设置界面,可以在这里直接点Write

如果不是用ponyprog(小马)写单片机的话,也一定有这个类似的熔丝设置界面,选项不要选错就可以

俺做好的凤凰USB加密狗的VID/PID如下:

网友:
太给力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做了一个,不过怎么一直认不到设备呢,USB设备ID也不对,请千红大人帮忙看看

做得很丑,哈,不知道错在哪里了

网友:
可惜不提供源码

网友:
强人是不一样呀啊

网友:
LZ精神值得表扬,不过像我等电子盲还是不要自找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