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动机化油器的调整

楼主(2010-10-26):
发动机化油器的基本调整(以600油机为例)

发动机怠速定位螺丝和副油针一般不用调整,调整好主油针以后即可达到悬停与航线的基本需求。

以三叶46H发动机化油器为例(化油器图示在下面)

1. 调整发动机主副油针的顺序和方法

主油针:也称高速油针(用于发动机最高转速的调整)

副油针:也称怠速油针或低速油针(用于发动机怠速的调整)

怠速定位螺丝的调整(维持怠速的风门间隙调整)

试飞时的现场调整

调整的顺序为先调好主油针,然后再进行怠速油针的调整。

2. 首先进行主油针的调整

    当发动机磨车结束后,拆掉旋翼头部分、主轴、大、小齿盘。首先将主油针顺时针方向旋转到最底部,再逆时针方向旋转约2

圈左右,风门口径约开到1/2左右,风门拉杆装到油门舵机上,以免发动机启动以后的震动而导致风门不好控制。发动机启动后,

将发动机的风门开到最大,然后调整主油针,通常都从低速往高速调整,也就是将主油针再次顺时针方向旋转(俗称小一

点)。慢慢将主油针调整至发动机最高转速的位置上,不能贫油也不能富油。怎样将主油针锁定在最为理想的位置上呢?有个窍

门,当发动机调到最高转速时,可以瞬间捏一下油管,立刻放开,这时发动机的供油量瞬间就会发生变化,假如主油针正好处在富

油的位置上,发动机的转速瞬间就会比原来的转速更高,声音也提高了,这说明主油针富油,需要顺时针关一点。主油针如果处在

贫油位置时,瞬间捏一下油管后,发动机的转速下降了,声音由高变低了,那就说明主油针贫油了,需要逆时针开一点。如果手捏

油管后发动机的转速或声音都没有发生变化,这个时候就是主油针的最佳位置了。

3. 怠速油针的调整

风门全开的情况下,顺时针旋转副油针到底,再逆时针旋转3圈左右。调整发动机的怠速和加速,将化油器风门关到怠速位置

上调整出发动机的怠速即低速,然后迅速打开化油器风门,看发动机从低速至高速的加速过程是否迅速,如果加速缓慢,这说明怠

速油针富油,应该顺时针调整5-10度。当从高速快速减到低速时,看发动机是否能马上进入到先前调好的怠速状态,如果比较缓慢

地减速到调好的怠速上,这说明怠速油针还处在富油位置,需要顺时针再调整怠速油针5-10度,直到跟随性令人满意为止
。以上

调整时必须是一点一点地精细操作,每次最多拧动不超过10度。如果怠速油针顺时针调整的过多,发动机在急加速时会出现供油不

及时而停车,同时怠速的稳定和加速性也被破坏,这时怠速油针就需要再逆时针调整一点。当发动机调整到在推动油门杆进行急加

速或减速时,发动机的转速会跟随油门拉杆量进行变化。调整至此,主、副油针的位置基本到位了。调整好副油针以后就不用经常

调整啦。最后的精调需要一定的经验,需要看使用的是什么油、气候因素等。不过根据众多模友的实践证明,无论用于何种场合的

发动机稍稍富油一些,终比贫油强。所以一般都要调到你认为是最佳状态后,再将主油针稍微逆时针调整5-10度左右,这样可以保

证发动机稳定地工作。

4.怠速定位螺丝的调整

在化油器上,还有一个怠速定位螺丝,其主要目的,是用来控制进气阀门在关闭时,与进气口所形成的最小的距离。当进气阀

门在关闭时,为了能够维持发动机在低速时的正常运转,其阀门与进气口并非呈现全闭的状态,而是留有些微的

空隙,而低速定位螺丝就是调整这个空隙的,将低速定位螺丝再稍微退出一点,以维持发动机在低速时的稳定运转。

同副油针的调整一样,当发动机的低速定位螺丝调整好以后,就不要轻易的再调整啦

5. 试飞时的现场调整

直升机在停悬的时候仔细观察发动机转速与排烟量,在没有风的情况之下,停悬中的发动机转速是平稳不变的,如果有转速提

升或降低的情况,代表是混合比例还有问题。停悬当中发动机转速渐渐变高并且排烟稀少,一定是贫油了,这时候要调整的是

副油针,将副油针逆时针旋转5-10度左右,后再停悬看看是否出现相同的情形。反之,停悬当中的转速渐渐降低并排浓烟的话,那

就是太富油,以顺时针方向调整副油针5-10度左右,直到停悬转速稳定为止。

低速至中速的调整结束之后,主副油针的位置也都经过变更了,虽然停悬已经顺畅,但经过改变的油针位置之后,副油针的设定

也会有细微的变化。
将直升机回到怠速位置,维持怠速位置约10秒钟后将油门拨杆渐渐往上推到停悬位置。观察低速到中速的

动机转速的变化,可以从排烟与转速变化判断出发动机是富油还是贫油中低速的调整是由副油针决定。

最后的精调需要一定的经验,需要看使用的是什么油、气候因素等。不过根据众多模友的实践证明,无论用于何种场合的发动机

稍稍富油一些,比贫油强。所以一般都要调到你认为是最佳状态后,再将主油针稍微逆时针调整5-10度左右,这样可以保证发动机

稳定地工作。飞行一段时间以后如果感觉发动机工作不正常的话,只需要清洗化油器即可,不必再进行调整了。

化油器示意图

化油器示意图

网友:
沙发,先占位,再看帖

网友:
技术贴 一定要顶起

网友:
常年潜水的我。。娄叔的技术贴必顶了!!!!!!!!!!!!!!!!!!

网友:
描述得比较详细!

网友:
这个得顶,但不在飞行中调高速会不会超转

楼主:
写此帖的目的是为了刚入魔油机的模友,对发动机的调整有个基本的认识。本人飞行技术不精,没有发动机高速运转时的调整经验。

网友(2012-05-16):
半夜挖坟

网友:
很好收藏,不过楼主有没有调整os发动机的经验共分享啊!

网友:
潜水要有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