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泡沫胶的小刷子大家用什么来清洗?总不成每次都用一个新刷子吧

楼主(2010-10-27):
用泡沫胶粘KT板,用的量不算太大,但刷完胶后小刷子上粘了不少,大家都怎么处理呀?

网友:
买的带刷子的 刷完插回去 哈哈

网友A:
我不用刷子~我用针筒

网友:
用汽油,洗完还可以倒入胶水里稀释过浓的泡沫胶。

网友:
我刷环氧树脂就是一次一把刷子 买了一堆刷子

网友:
为什么要用刷子?我都是找个硬纸片,塑料片,坏的螺旋桨之类的。

网友:
硬纸片 木条

网友:
用汽油、天那水可以溶掉,包括环氧树脂也可以洗掉,但要注意防火!

网友:
我用牙膏型泡沫胶……直接抹

网友:
用手抹 每次换双手。。。 每次要洗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用刷子~我用针筒

 对,我也是这样用  ,操作性高,又比较省

网友:
可以用坏掉的浆啊  很方便呢~

网友B:
用针筒  不怕被胶粘死 针头?
难道有什么秘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用针筒  不怕被胶粘死 针头?
难道有什么秘方

针头我一般会拔掉~用一段时间后用汽油清洗一下。一个针筒可以用很久的。针筒不是有个帽吗?盖上那个帽。。环氧树脂就用轻木下脚料稍微用砂纸打磨一下就可以用了~方便又不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针头我一般会拔掉~用一段时间后用汽油清洗一下。一个针筒可以用很久的。针筒不是有个帽吗?盖上那个帽。。环氧树脂就用轻木下脚料稍微用砂纸打磨一下就可以用了~方便又不浪费~

决定采用这种方式

网友:
用棉签

用棉签就可以了,如果搞不到棉签,就娶个当护士的媳妇,OK了就

网友:
9块钱一瓶 带刷子的

网友:
用牙签的飘过。。

网友:
冰糕,,,冰糕凉快~
吃了就有力气干活了.

网友:
有个胶自带刷子~就是干得慢一点
还有个胶长得象牙膏,不用刷子,干得稍微快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