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G6S飞了2500个起落,电池也过了300大关,却挂了尾舵机

楼主(2010-10-27):
6月份入的4G6S,基本每天20起落,至今天,刚刚达到2500起落。巧了,第2500起落时,刚飞了3分20秒,突然自旋起来,好在二千多次的练习不是白给的,用加减油门来控制自旋速度并冷静地运用升降、副翼把飞机从摆满电脑、文件等物的桌面上方安全降落到地面。经检查,是尾舵机损坏。
上一次尾舵机损坏是飞到850次时,这次好,飞了1650次,是上次的两倍。排除偶然因素,与炸机次数少有关。

从7月底起用的6块800mAh的“寿”牌电池,也使用次数也达到了300次,竟然还是能飞6分钟,动力没有衰减的感觉,过一天用DADUDU做一次测试,看看还有多少容量。
从1600起落到现在,飞机没有任何更换零件的情况。

看到不少朋友说这飞机使用成本高,我想就我的飞行实践说些体会。
1,原厂桨最好别用,打两次桨就不能用了。虽然我已经掌握了修原装桨的办法,还是嫌修的麻烦,还有新的呢,都不想再用了,现在用的是7块5的木桨,便宜又好,只换了一次,还是因为太旧才换的;
2,这机力量小,主轴、横轴弯了,不是太严重不用换,将就着一样飞,并且只要不炸,飞个几十起落,震动会越来越小,是不是轴会自动变直呢?有些可能吧,我想。
3,别用高速飞,尽量地用大螺距、低转速来飞,一是震动小二是磨损小。用最小的能满足操作条件的转速飞。
4,尾传动轴的传动齿轮间,一定要推紧些,这样不容易坏锥齿,我的锥齿还是飞机刚入手不久坏过,后来再到现在2000次都不止了,没坏过,尾桨打过不知道多少次。
5,如果新手,飞机要炸,别救,直接油门到零,这时下落的速度并不快,一二米高落地,不会坏任何东西的。
6,最好,有条件的,改一下脚架吧,华的这个脚架设计真是太不好,使飞机离地面太低,容易打主桨也容易打尾桨,我是用250脚架加立柱把飞机加高的。

网友:
呵呵,不佩服不行啊,居然有这么长的安全纪录,LZ的的技术是没得说,也证明国产并不是那么的不堪吧。

网友:
厂家可以送一架新机给你了~

网友:
发个视频吧,看看修炼成果

网友:
感觉 有点夸张   6块电池 加上充电  飞行的时间  估计 楼主 每天  3-4个小时 都不停的在折腾 飞机       华xx职业玩家  呵呵

网友:
楼主一般在哪里飞?木浆可以3d么?射过没有

网友:
够厉害的。

算的那么清楚电池肯定有记录的
确实非得厉害。260我算玩的最长了也快玩厌了。

网友:
木浆的动力性能比原装桨差很多。

网友:
高手啊,真的找厂家给你免费更换一架了

网友:
请问4G6可不可以3D呀,试过没,好飞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4G6可不查以3D呀,试过没,好飞吗?
爆改电机 电调 电池 才可能翻3D原厂的动力只够悬停和温柔航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爆改电机 电调 电池 才可能翻3D原厂的动力只够悬停和温柔航线
4G6的原装005电机比4#6的003电机转速高很多,飞3D绝对没问题,但是必需做好散热,否则很容易会导致主无刷电机的性能下降,而且原装L3无刷电调上面有一个大铝片,散热会比其它同类型的小电调好很多,根本不需要更换电调。

网友:
SKICE兄记录的很详细啊!

4G6S用低速油门高螺距飞,确实很稳,声音也很轻,有点绅士的感觉。

楼主:
我只有2架飞机,250SE只飞了小几十次就再没飞过了,一直是飞4G6S,我的技术还只停留在正飞上。
4G6S绝大部份的时间只在室内飞,6块电,每天飞20次,因出差应酬等原因停飞的话,以后几天补上,每天弄飞机的时间约3小时,主要是这飞机的电机温度太高,连飞2次要停几分钟。
飞飞机如开车一样,必须有一定时长才能做到人机合一,我现在有时候能感觉到人机合一,有时又没有,还不能像开车一样那么放松。
有个感觉,飞机留空时间1小时,相当于开车100公里,无论是精力消耗上还是技术长进上都有些像。以我2500起落来算,相当于开车250小时行车2万5千公里,正是将要形成车(机)感的时期。
我计划再飞2500起落,估计机感会完全形成了,无论这飞机坏不坏,都要换机练3D了。
楼上有个朋友说木桨比原装桨的效率低,我也有这个感觉,但低不了多少,原装桨还有个毛病,转速低来飞的话,容易飘。
也建议玩直升机的新手,别急着玩3D,没有形成正飞的肌肉反射,紧急情况没办法处理的。玩飞机和游泳、开车、走路一样,一旦学会了,一辈子都忘不掉,还是先打好基础的好。玩飞机时炸机是难免的,但要追求尽量少的炸机。

楼主:
关于调十字盘水平,楼主也是个完美主义者,开始玩飞机的时候,头脑子里也全是十字盘水平,基本每二天都要调一次。
后来想明白了,十字盘的水平理论上是和地面水平,其实是没办法办到的,一是脚架到十字盘的安装精度必有误差,二是装电池时总有偏差,引起重心变化,所以就算在地面调得很水平,到空中还是不水平的。
我现在的经验是基本不调,轻微炸机也不调。飞到天上再说,感觉哪边舵用得多些,就在控上微调下。直到较长时间,积累多了微调量,达到50%或以上了,再置零后调下拉杆。
这样做的好处一是方便二是球头扣不容易松,我飞到现在还没换过球头扣。

网友:
2500个 起落??平均一天10个起落 也要250天  牛的~~!

网友:
也建议玩直升机的新手,别急着玩3D,没有形成正飞的肌肉反射,紧急情况没办法处理的。玩飞机和游泳、开车、走路一样,一旦学会了,一辈子都忘不掉,还是先打好基础的好。玩飞机时炸机是难免的,但要追求尽量少的炸机。

网友C:
感觉象4G6S的广告贴!等待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象4G6S的广告贴!等待视频!

只是有好东西与模友分享。如果你兴趣,用我的用户名搜索一下我在本论坛发的全部贴子,你可以看到一个航模爱好者从什么都不懂到把一架飞机飞了2500次的过程。
我在本论坛发的第一个贴是今年的4月12号。
http://bbs.5imx.com/bbs/search.php?searchid=1450&orderby=lastpost&ascdesc=desc&searchsubmit=yes&page=1

网友:
2500 个起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有好东西与模友分享。如果你兴趣,用我的用户名搜索一下我在本论坛发的全部贴子,你可以看到一个航模爱好者从什么都不懂到把一架飞机飞了2500次的过程。
我在本论坛发的第一个贴是今年的4月12号。
http://bb ...

不错,我也是准备从小机开始入手。

网友D:
另外请教下lz,不经过250,直接入手华科尔的小机,难度大吗?现在有些纠结!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另外请教下lz,不经过250,直接入手华科尔的小机,难度大吗?现在有些纠结!

我的第一架飞机是LAMA,没飞几次,建议不要从LAMA开始玩。
很快,入了只YT250,是散件,花了快十天时间才装好调试完毕,在安装调试上费了不少精力,更是学到不少调试的技术和心得。
也没飞几次,主要是要找场地,比较的麻烦。
后来就入了4G6S,因为有调试250的经验,调试4G6S没费什么精力。
如果你的第一架飞机是4G6S,调试时一定要多花些时间,多多地不用起飞速度让主旋翼旋转,多多地观察。不过,调试时最容易不小心让电池大肚子,这个千万要当心。
第一次飞的时候要找个大些的场地不能有风,不要怕,如果感觉不好,就油门拉到底,让它落地,不要挣扎。

网友:
等你用到500次的时候再发贴一下。到600次的时候请把电池上全家福纪念照。

网友C:
2500次!简直无法想象!不过总是室内飞的话,买4通即可!6通飞机浪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2500次!简直无法想象!不过总是室内飞的话,买4通即可!6通飞机浪费了!

四通和六通机差不了多少钱,对于2500次来说,更是不值一提。
我是怕飞四通机飞坏了手感。

网友:
有恒心 有毅力 向LZ学习

网友E:
按理论来说你的尾舵早该寿终正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理论来说你的尾舵早该寿终正寝了!

坏过一个,这是坏的第二个了。

网友C:
LZ有没有想过换其他品牌的舵机啊?原厂的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有没有想过换其他品牌的舵机啊?原厂的贵!

手上有3只20块的副厂舵机,安装位不太一样。有空试试。

网友:
能飞这么久,太强悍了。

网友:
2000多次,确实够长了,我飞不了几个起落就要修整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有没有想过换其他品牌的舵机啊?原厂的贵!

taobao上的确有几款不错的2.5g 3.7g舵机可以用来替换斜盘原厂的!尾舵机至今未敢做尝试。估计就是蓝箭和北田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