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寨到山寨,廉价AR6100E对比照片

楼主(2010-10-27):
去年买280元的和才买的60元的对比照片,
大概看了一下,电路布局一致,元器件数量一致,主芯片大小,数量一致,但型号不同。
初步拉距110米,正常,450飞了几个起落,正常。
二者目前发现的使用上区别就是:断电后重上电,在不关发射机的情况下,280元会闪灯,而60元的不会。

正面

正面

网友:
不懂,哪个便宜买哪个

网友:
原本就不贵~商家以前卖的贵~现在抢市场,都降价了~

网友:
看不清楚 要LZ自己讲差别了

天线热熔胶胶谁搞的。这个又不抗震的。

网友:
还是没搞清楚具体有什么差别,是不是廉价的不支持跳频?

网友:
我早几天花228买了个山寨AR6110E。
早知道买个60的AR6100E 就好了。:loveliness:

网友:
灯闪代表接收机断过电

网友:
是啊,我的两个6100不关控上电也会闪灯,这时是不是说明接收效果会差点呢?害得我每次换电都要开关控一下!!楼主你有没有试过在闪灯的情况下飞?效果与不闪时有不同吗?

网友:
飞固定翼不行!不信你飞远点试试

网友:
暴力利润的牌子(不会长久),有山寨出现很正常,性能一样价格优惠也是件好事

网友A:
看那RF IC 因该是 6936的,
   断电后重新插电因该与发射机和接收机的对码方式有关,可以试下先接接收机后开发射机。。能否正常工作,也有可能接受机记住了发射机的频点的关系

网友:
在仔细看了下硬件。。。
     第4张图的接收机因该要距离远点吧。。但不知道最左边那是不是放大器 ,        下面图的就省略了。。直接进耦合。

    差点忘记了,想问下楼主  接受机有失控保护功能没,如在关闭发射机后各舵机状态和 油门动力通道。。
我有个枪控的直接把油门关断到最小值,也就是1000ms ,直接启动倒车到最大,有点吓人 ,手上的DX7早就报销了没法验证 ,麻烦楼主帮我测试下,谢谢!

网友:
好便宜的山寨接收机~~~~~~~~~

网友:
那就是早先的1.1或者1.2版本了,失恋后重恋速度慢,某些情况下副翼也不升降输出会忽然打到底

网友:
这水深啊~~~~

网友B(2011-02-23):
那个接收距离远买哪个 这个远些

网友(2011-07-06):
标题

穷人只能买这个了

网友:
灯闪代表接收机断过电或曾经电压低于正常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接收距离远买哪个 这个远些
http://bbs.5imx.com/bbs/attachment.php?aid=515021¬humb=yes

还是山寨的远些~

网友:
我看好象都一样的。价格低的不一定就是山寨的。

网友:
我用6200和6100对比过,只是少了卫星天线插座,其他一样。

网友:
穷人买这个

网友(2011-11-30):
基带芯片280的是CY21434,60的不明,相应这部分的电路不一样。

网友(2012-04-14):
又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下先接接收机后开发射机。。
猛士 走好不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