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 TNS 325 玻碳桨

楼主(2010-10-27):
记得以前就发过TNS的内部解剖图,就是这张了http://photo.5imx.com/up/month_0904/20090413_d23c89948100256dba89klzeUrym1UVg.jpg

我挺喜欢TNS,性价比高 前些天又买了它10对,这次做个重量方面的统计,还有8对在路上,等到了补充数据

1来是方便日后我配桨,这就是要多买的原因
2是看看这个桨的重量差异大小,给大家个直观的感受

这是一张很闲的照片 证明我的数据不是瞎编的
以下从大到小的说一边,

单位是g

24.28 24.26 24.07 23.87 23.77 23.60 23.45 23.41 23.37 23.29 23.29 23.14 23.09 23.09 23.01 22.95 22.93 22.84 22.81 22.75

最大 24.28 最小 22.75 平均 23.36 标准差0.475

网友:
嗯,精度是不错,开始用的时候,想配平一下,试下了基本无平可配,后来用就省了配平这一步。
不过,TNS桨型和木桨不太一样,但用起来没发现有什么不同,还是比较爽的。

网友:
一直在用TNS的大桨

网友:
帮你转移到这边.

TNS桨不错!性价比可以.

网友:
我也在用

网友:
买过两付,一对重量差只有0.04克,非常好,可是另外一对有0.6G的差别,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那不错啊  买点

网友:
此奖好飞又便宜

网友:
A品还是B品?

网友:
这桨不错,而且硬度也不错。同比木桨,炸鸡桨损坏率也低一点~~~

网友:
我一直飞悬停,前几天发现浆弯了,翼尖向上翘,以前用木浆时往上翘,现在用TNS也是这样,只是时间比木浆长。不知碳浆长时间飞悬停是否也会翘呢?

网友:
 10副,正在使用中。。。。

网友:
准备入手中~~~~~

网友:
A 和B 还是有差别。。特别是根部。B品是斜的。。。。要是表面划伤的B平不错。。

网友:
一直用A品,B品肯定多少有点问题的,要求直升机完美的玩家就不要用B了也差不了多少钱的!!

网友:
15一付的好桨,嘿嘿,不知你们用过没,那才叫一个爽字,就不告诉你们

网友:
楼主给个卖家链接,可以吗?
新手,练悬停,买的几副木桨配平比较麻烦,而且被桨夹卡的很紧,根本收不起来
谢谢。

网友:
我用过一段时间TNS碳玻桨,此桨惟一的缺点就是上下层间容易开裂,坚固性不是很好。好几副都是轻轻一炸,中间就裂开。

但这桨确实是够轻,而且硬度介于玻纤和碳纤之间。考虑现在碳纤桨性价比都很低,上TNS碳玻桨还是划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