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成品船的事。

楼主(2010-10-27):
新手,请教1000元左右的成品船,有没有推荐啊,性价比高点的,谢谢了。

网友A:
主要看配置

网友B:
回复 楼主:

LZ为什么要买成品船呢?如果就是玩玩对速度要求不高那就成品船,想玩的舒服不闹心还是要自己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配置

推荐个配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潜水

潜了几天了,再潜水,天冷了,没得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为什么要买成品船呢?如果就是玩玩对速度要求不高那就成品船,想玩的舒服不闹心还是要自己装的

现阶段还没达到追求速度的境界。
自己装,动手不行,而且对配件之间的搭配还不了解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你找论坛里的老手装捞!这样可以少走好多弯路

楼主:
主要想请老鸟们推荐一个配置对得起那个标价的船。

不要买了,被大家说被砍得血淋淋就好了。

网友:
那么可以在超自由空间那里选一个内转的65cm电O玩玩~别家的就不止一千了,要两三千了~

网友:
小闪电比较便宜

网友:
搞个小闪电应该是够了,偏娱乐一些

网友D:
别搞小闪电。。。。没防翻。。。。新手。。。。找不到就亏大了。。。。。eco挺好。跟高手老虎买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别搞小闪电。。。。没防翻。。。。新手。。。。找不到就亏大了。。。。。eco挺好。跟高手老虎买吧。。。。

买TS的ST差不多1100

网友:
LZ的心态和一般的新手一样,一开始想一味的省钱,那就是烧钱的开始

楼主:
呵呵。倒不是为了一味省钱。
只是想先搞一个练练手,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有时间,或者有兴趣坚持玩下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搞小闪电。。。。没防翻。。。。新手。。。。找不到就亏大了。。。。。eco挺好。跟高手老虎买吧。。。。

对,也是想搞个防翻的。查到老虎的店了,貌似没有成品的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TS的ST差不多1100

您说的ts,st是啥啊。怎么找?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知道你想好玩什么船型了吗?如果想省钱,就是周末玩玩,不追求极速,就是为了休闲那我建议你去搞条英国的深V游艇,这船人家是用雕刻机雕的,有成品拼好的,也是套件自己组装的,那游艇速度不算快但是航姿很优美,如果是45CM长的规格全配齐包含锂电池不需要1000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