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XX入门6通3D机 V400D02 初入感受。(30楼有更新)

楼主(2010-10-27):
30楼有更新,感谢大家支持。
如果有人想详细了解v400d02,请联系我Q 109425423。本人保证绝不偏袒、不作广告,有详细的优缺点描述。

当初之所以选择这款飞机,是因为450调校太过麻烦,且也不舍得在用自己精心调整配制的飞机练手了,所以闲得无事从网上闲逛突然发现了这款华XX新机V400D02。接下来我就说说我的感受。首先是优缺点分析:
优点:
     1、无副翼,调整简单,结构也很简单。
     2、全金属旋翼头,一步到位,精度不错。
     3、内置平衡仪,新手初学的有利保证。这里更正一下,是三轴陀螺仪,并非平衡仪。区分请看注1
     4、全机结构简单,维护方便,奠定了炸机后低成本基础。
     5、独立尾电机,尾控组简单,避免繁琐的机械调整,还可以大螺距低主桨转速,避免因为主桨转速过低拖累尾桨造成方向失控。
缺点:
     1、居然是有刷配制,还好是独立电调,为以后升级无刷奠定基础。
     2、独立尾电机,这个当然也是缺点,缺点就是不能精确的控制方向。
    老鸟都说尾电机不能飞3D,根据小菜我的经验,不是不能飞,而是不好飞,但是绝对能飞。只是因为使用电机控速无法精确调整方向姿态。
     3、锂电池容量太少拉!1200mah。
飞行感受:
    那到这款飞机后稍作调整,比如什么控微调归零,十字盘与主桨水平调整之类的飞行前必备调试后,就开始首飞。将2个平衡感度调整至65%左右,起飞。恩,还是蛮稳定的。看看关了平衡模式如何……我天,无副翼还真是够賊的,左摇右摆,不行,还是打开平衡把。
    总体来说有了平衡仪的帮助,确实好飞了不少,但是和我那款kds平衡仪比起来还是需要较多的舵面控制。现在kds那款平衡仪,我随便放开手,它都能自动平稳的飘在空中,华XX的仍需要不停修正,这也许和无副翼有关系。不过仍旧比没有平衡仪好飞很多。
    以上就是我初入V400D02的感受,之后还会更新无刷升级。基本无刷配制如下:
XXD 30A 无刷电调
kds 2212 3500kv无刷电机(原来升级替换下来的)
因为是尾独立电机,所以尾电机也需要升级。好盈 10A 无刷电调
1818 小无刷电机。因为1818直接就是2mm轴,所以不用再磨轴了。不过有更小的无刷也许会更好。因为1818对于V400D02的尾电机安装孔来说仍旧有些大,还未找到合适的替换电机。暂时先用1818。更新,尾电机使用1818稍大,所以已经订购了1230内传无刷,还未到手,到手后继续更新。
注1:陀螺仪不用解释了吧?简单说就是保持方向角度,但是1个陀螺仪只能保持一个轴的角度,而直升机是三维空间,所以就需要三个轴面控制,即三轴陀螺仪。这样的好处就是大大增加了稳定性。与平衡仪不同的是平衡仪是建立在三轴陀螺仪基础之上的系统。三轴陀螺仪只能保持角度,使其尽量不发生改变。为什么是尽量呢?受精度制约,满速角度改变不能被很好感知察觉,所以会造成微小的偏差。这个偏差就需要人工干涉了。在放开操纵以后,因为陀螺仪的职责是尽量不改变角度,所以他会一直保持你放开操控前的那个角度,自动修正机器偏差。而平衡仪则不然。平衡仪是如果放弃操控或者没有操控,他会控制机身返回到水平状态。这就是两者最大的不同。陀螺仪,保持角度。平衡仪,返回水平状态。

包装

包装

来张全套

来张全套

裸照。嘿嘿嘿

裸照。嘿嘿嘿

网友:
新品種嗎

网友:
这个JJ 如果给我 我是不会玩的~ 废时废力  我现在只喜欢玩 双无刷 或者轴传 皮带 绝对不玩独立电机!

楼主:
可以改双无刷,我下面也写了无刷配制了,就是现在比较懒,懒得去改了。

网友:
这个飞机,怕飞行成本有点高哟

楼主:
本身结构就很简单,而且有平衡仪辅助,不太高。机架烂掉的话,电子设备还可以用在450上嘛。买一个山寨450,在配点电子设备,不就又成了一个带平衡仪的450了。呵呵

网友:
华科尔的机子不敢碰了,希望你玩的时候千万别磕碰,要不配件上花的钱够买几架~

楼主:
如果配件价格超过100,直接买山寨450,然后自己随便搞点配置,玩航模谁还没点闲置设备?还用这套控制系统,这样就变平衡仪450拉!

楼主:
更正,内置的是三轴陀螺仪,不是三轴平衡仪。

网友:
2801控还是有用的

楼主:
唉,都说是入门级的6通机了。为什么还总有人说入门机是垃圾呢。实在搞不懂。难道只有YT和进口的才算得上好飞机?
前阵子有机会买个yt高配版套机,最后盘算了一下。就算买的起飞机,我也买不起控。难道要用k-7x去飞YT?那也太对不起那机器了。最后选择了国产汽油baja,国产2.4控,玩得很hi

网友:
汽油玩不起的!

网友:
兄弟 如果你是新手 你会后悔的。。。。。。

网友:
全部都是负面的评价,但LZ我支持你,这个应该挺好飞的!!

网友:
我也支持你,同意楼上的。

网友:
这个品牌不错,做工可以,不过就是贵!买不起!!羡慕中!

网友:
我作为华科尔忠实用户我很诚恳的告诉你你错了:loveliness:

网友A:
先不说飞机如何,最起码LZ能买来发帖分享,已经比那些直接说垃圾风凉话的人好了,评价归评价,请不要带讽刺。
这飞机改造空间很大,不过整体成本高了。而且我不确定,听说这个接收机必须用原装的华科尔舵机,这样的话就有些蛋疼了。价格如果再便宜200多 我或许会买个来做实验。
以后LZ后悔了可以出给我

网友:
:loveliness:  我買了兩架華科爾,一架是完全無知之下買的5G6 ,另一台是看照片以為很好的 4#6S,我完全可以告訴你,它設計根本很爛,很差!個人意見!同意不同意也不要生氣!

网友:
看看那些比賽用的機的設計,是如何的堅實,應該不會有人拿華科爾的大機去比賽飛的吧

剛買了台固朗450C,沒錢買亞拓!但固朗比華科爾設計好太多了

网友:
顶lz,我杭州,也玩baja0(∩_∩)0,不知lz哪里的

网友B:
华科尔小飞机4通还行,大飞机就算了吧!引用一句名人名言:珍惜生命,远离华科尔!

网友:
高人
引用 网友A:
先不说飞机如何,最起码LZ能买来发帖分享,已经比那些直接说垃圾风凉话的人好了,评价归评价,请不要带讽刺。
这飞机改造空间很大,不过整体成本高了。而且我不确定,听说这个接收机必须用原装的华科尔舵机,这样的 ...

真的假的?这破接收机好像是华科尔RX2614,是集成三轴陀螺仪的,本来还想买来做做实验,只能用华科尔的舵机?那不是非常傻逼

网友:
舵机该不是问题!无非就是分个正舵舵机和反向舵机。要是不能用其他厂舵机可以2种选择:

1.改舵机为反向舵机(这个论坛有帖,可参考)
2反置接收机的放置方位!(这个论坛一样有帖介绍)

没有人能限制我们用原厂舵机还是不用原厂舵机的!

网友:
估計樓主有少少誤解了!平衡儀,例如固朗的,都不能有水平感應的!CO-PILOT II 這類就有用紅外線來感應天與地的溫差來感應水平!固朗的平衡儀祗是三個軸的陀螺儀,而華科爾的,都是固朗的這一類!   大家研究研究!

楼主:
感谢大家的支持,我先说一下我的实验结果:
1,华的接受机,我手上的2801pro和2614v都可以使用其它品牌的舵机。我做实验的是kds的n590数码舵机。随机挑取了几个口进行实验,证实1、2、4、6通道可以使用标准化舵机。
2,华的接受机必须使用华的控。这点确实很蛋疼。但是对于有华2801pro的模友来说,也不算啥问题。
3,400改无刷,最终配置是标准的无刷电机,大小和kv值没有具体要求,但是齿轮必须使250级使用的电机齿轮,才能和v400的大齿轮匹配。尾无刷我订制的1230还在路上,稍后会给出报告。电调:主XXD 30A 尾好盈10A。因飞机配件价格较高,除手头有额外配件,否则不建议专门改为无刷。
4,关于平衡,我确定是3轴陀螺仪即3个陀螺仪组成的姿态稳定系统,不具备自动水平功能。只能算增稳系统。
5,根据我这个只能使用平衡仪飞450的超菜鸟来说,这款飞机还是比较适合新手入门的。结构简单,自动增稳。十分适合新手练习入门。配件价格稍高,所以摔坏了把电子设备转移到山寨450上比较合适。
以上!感谢大家。

网友:
没飞过这机   别的不好说
炸鸡成本低?打死也不信
华XX就是卖配件赚钱的

楼主:
主轴是4mm的。450配件应该可以通用把?个别配件。呵呵。还有v400主轴比450的短1厘米

网友:
lz我也在玩华xx的v120d03,记得接收器有个开关可以设置成3轴平衡,你可以试试,记得坛子里面有个大大发贴说过这个开关,搜下看看~

网友:
:loveliness:    請問樓主飛V400D02  怎樣,出個報告利益網友吧,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入门小飞机…如今这个还有多少存在的必要呢!?有条件的模友,练熟模拟后,直接四五零和五零油机或更大的机(最好有老鸟带,请勿自己摸索!珍惜生命!)或才是正道!机也是越大越容易飞…越懒就上越大的机吧…哈哈哈
有啥不对请大家用板砖丢俺,灌水淹死俺吧…

楼主:
如果有人想详细了解v400d02,请联系我Q 109425423。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有人想详细了解v400d02,请联系我Q 109425423。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奶真大~!

好眼力

网友(2010-12-09):
LZ对这机的改造方案是不可行得!

简单说下这机的配置,有一个集成的双电调,尾舵和动力调速都在这,而这个集成电调是只能与2614匹配锁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RX2614电机和尾舵输出的信号与通用舵机PPM信号不同,是不能通用的!!!!问了客服这么设计的缘故,回答为接收和电调需要通过协调转速来稳定锁尾的,但我想最大原因是不允许顾客随便改其他设备!这机有时大风情况会出现油门不稳的情况,就是接收和电调为了锁尾更精确而微调了油门。

最要命的是2614接收输出的油门信号只有那个电调认识,所以想改无刷的朋友好是省省折腾吧!!其他电调不能用的!

网友(2011-02-27):
不只楼主的这支V400D02改双无刷改得咋样了?

网友:
本来想买的,结果是这样,不要了

网友E(2011-04-24):
引用 网友F:
LZ对这机dfd的改造方案是不可行得!
ddfddfdfd
简单说下这机的配置,有一个集成的双电调,尾舵和动力调速都在这,而这个集成电调是只能与2614匹配锁尾!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RX2614电机和尾舵输出的信号与通用舵机PPM信号不同, ...

大俠兄, 此機已被老外成功把主馬達改成無刷的了

就是尾馬達的還未...

网友:
谢谢lz的分享! 你让我晓得了陀螺仪与平衡仪的区别!!太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科尔小飞机4通还行,大飞机就算了吧!引用一句名人名言:珍惜生命,远离华科尔!
为何这样讲呢?

网友:
问一下lz...那种450级以上的大jj....一般都不用平衡仪而是陀螺仪 对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450级以上的jj的悬停都是需要人为的干涉才能使jj稳定悬停的么?

网友:
华科尔的机子不敢碰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眼力

同感!

网友:
眼力好的人还正多!

网友:
 这个谁玩谁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俠兄, 此機已被老外成功把主馬達改成無刷的了

就是尾馬達的還未...

老外咋改的?  是直接用的无刷电调接主无刷+有刷电调接委电鸡?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老夷44外咋改的?  是直接用的无刷电调接主无刷+有刷电调接委电鸡?

有人問到我就上網再查看....原來又係用了所謂的 "轉換器"

看圖猜測: 應該是先把華記的主馬達輸出(2線)接上轉換器,再由轉換器(3線)出到無刷電調...

网友:
只有碳纤桨,不适合新手炸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有人問到我就上網再查看....原來又係用了所謂的 "轉換器"

看圖猜測: 應該是先把華記的主馬達輸出(2線)接上轉換器,再由轉換器(3線)出到無刷電調...

不大对啊  这鸡鸡的2614V接收机     它本来就是3针输出的  所以不能直接使用“有刷TO无刷”转换器
如果是这样那就只能是:原有刷电调接到接收机/它接有刷电机的2针接口去接“有刷TO无刷”转换器/“有刷TO无刷”转换器的3针接口去接无刷电调的3针接口
并且这样就必须无刷电调和有刷电调  都得用上                     那岂不很费电?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大对啊  这鸡鸡的2614V接收机     它本来就是3针输出的  所以不能直接使用“有刷TO无刷”转换器
如果是这样那就只能是:原有刷电调接到接收机/它接有刷电机的2针接口去接“有刷TO无刷”转换器/“有刷TO无刷 ...

呵呵, 就是你所說的接法了~

這費不了多少電,但卻花多了不少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