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控看看还能不能修

楼主(2010-10-27):
我女儿干的,不知道那里可以修啊???????????

楼主:
图片

我女儿干的,不知道那里可以修啊???????????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7715d391-e195-11df-8287-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77458d94-e195-11df-a6ee-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7768ac70-e195-11df-bc3f-0015c55db73d/
预览:

文件名:
描述:
下 载地址: http://www.rayfile.com/files/778a8ef8-e195-11df-8d4c-0015c55db73d/
预览:

网友:
能修 二档 三档拨动开关电子市场有卖的 天线 好像也有卖的 壳就不知道了

网友:
 应该还可以用把

网友:
显示屏可能不好搞!返厂咯

网友:
这个185米

网友:
老爹炸机 女儿炸控 长江浪接浪

对了,我TDF9C的长柄开关也断过,是返厂修的,可以让他们寄,大概15一个~~~~~屏幕就。。。。。

网友:
同情LZ,显示屏只有返厂

网友:
除了显示屏比较麻烦之外其他的都简单,开关2块钱一个,天线不一定要原装的,185***太暴利了,随便电子市场买一个2db质量好一点的天线都可以,感觉esky的天线就是跟这种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直接返厂,一次搞定,可能多花点钱

人为损坏费用不会少,F的LCD500,楼上的天线网上便宜卖也要近200,不算运费已经过700了,看来日本的配件很暴力。
还不如买个WFT07带两接收,今后维修也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人为损坏费用不会少,F的LCD500,楼上的天线网上便宜卖也要近200,不算运费已经过700了,看来日本的配件很暴力。
还不如买个WFT07带两接收,今后维修也省心。

网友:
再買個新的吧。可惜啊,DSX9 Limit。

网友:
看来养女儿要小心啊~否则随时可能要换控了

网友:
这个估计修下来很不经济了

这么好的控搞成这个样子......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是女儿 是老婆干的吧

楼主:
我的控

我昨天拆开看了,里面都是好的,就是屏幕和几个开关坏了。其他配件我在网上都找到了,就是屏幕还没看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昨天拆开看了,里面都是好的,就是屏幕和几个开关坏了。其他配件我在网上都找到了,就是屏幕还没看到。

不一定,印刷電路板摔壞了用眼睛是看不出來的,而且看LZ控的損壞情況,是至少狠狠的往地上砸了3下。
因爲JR的小開関是很結實的,這種連根拔起是普通的摔法做不到的。(看來你女兒歲數不小,沒7嵗干不了這事)
所以還是換新的比較好,這種控的隱患可能會很大,而且估計用原厰配件修的話,維修費用可能是購機費的2/3,這就十分不划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