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桨四通机能抗3级风吗?

楼主(2010-10-27):
单桨四通机能抗3级风吗?
当然飞机有大小,不妨分身长-30CM以内,40CM左右,50CM以上.来分别谈谈.
这对不想飞3D的爱好者很重要.不能只在家里飞,家也有大小.(商家说的室内,是含糊不清的.体育馆、大厂房.....都是室内,具有这条件的人也不多).
不能总在家里玩,也的经常到外面飞.所以对初学的人就显的十分重要。
因此请前辈们谈谈经验。并表示诚心的谢意!

网友:
呵呵 能不能自己去飞飞就知道了

直升机应该按旋翼直径来划分规格吧?机身长度不是很有代表性。个人认为4通道的双旋翼LAMA-v3可以实现你的要求。因为我也有这台机。

至于单桨的能不能,你估计一下吧。

网友:
买台雷鸟应该适合你飞

网友:
我飞过丘比特有刷版,3级风力下能起飞,但会被吹得起伏不定,需要有足够的技术稳住飞机,因为飞机自身动力也不是很足。我最近打算改无刷,很多视频表示无刷版动力更足,配合专用的6.5度木桨相信会有不错的表现

网友:
无刷加上 木浆还是可以的!阵风就会飘了!

网友:
四通室外飞很困难啊,感刚微风拂面,飞机就要打舵顶风了,不然就跑了。
技术也很关键。基本飞机大点比较好,质量重啊。

网友A:
不管飞机的尺寸有多大,只要是定距的飞机都不可能抗风——升力的大小由旋翼的转速决定,故“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微风(低于2级)尚可悠哉一回。
室外飞时,大于2级的风请好自为之吧……

网友:
黑人又出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木桨能给个链接吗?

网友:
黑人前辈的解释真精辟!

网友:
黑哥啊,,那是不用说的,为人民服务。黑哥辛苦你啦

网友:
我用4#6s 2s动力的 主动控制会好些!

网友:
丘比特改无刷,改CN12尾直驱,室外有点风还能对付。
丘的大桨角度小,转速高,又有翼型。比同样级别的004,雷鸟,抗风很多。

网友:
如果把小丘的桨换成004的,室内飞的话,会省电很多。试过用180电机+8T齿轮都可以飞起来,就是飞了几分钟,电机有点烫。
偶家里小,把小丘的桨换成004的,又截短一点,现在室内飞很好。原来四合一动力不足的,用原装桨飞不了1米高,换004的桨就飞的很好。不过这样到室外肯定不如原装桨抗风。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可以看看我的照片,视频。

网友C(2010-12-03):
新手顺便问一下,可变浆距的直升机升力不靠旋翼的转速吗?还是说当飞机起飞后旋翼的转速对升力的影响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手顺便问一下,可变浆距的直升机升力不靠旋翼的转速吗?还是说当飞机起飞后旋翼的转速对升力的影响很小?

还是一样的。。。。只是不单纯依靠转速了

高转速。。。低浆距。。。。才是抗风之正解

网友D:
即使能飞,也是疲于奔命,毫无乐趣可言。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即使能飞,也是疲于奔命,毫无乐趣可言。

同感,而且四通道的什么雷鸟、丘比特、004都不抗风,丘比特因为转速和螺距能占点便宜,但是3级风。。。也疲于奔命了。
很多人说什么改无刷,用木桨,通通扯淡。。。丘比特从V2.5~V3我都改过无刷,能飞是能飞,基本没锁尾了,玩个鸟啊。
新手千万别改无刷,得不偿失~~ 听那些所谓的老手说改了无刷多好多好,飞个高速航线、刷锅看看、猛推油门100%试试,再录个视频。
我都是听人忽悠亲身体验过来的,叫了学费。改什么无刷。。。都是浮云,改完又改回去的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飞机的尺寸有多大,只要是定距的飞机都不可能抗风——升力的大小由旋翼的转速决定,故“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微风(低于2级)尚可悠哉一回。
室外飞时,大于2级的风请好自为之吧……

不太正确吧,不错定距的飞机升力的大小由旋翼的转速决定,但当在迎风状态不论定距或变距机,桨的工作状态是一样的,只不过常规变距机都是用平衡翼控制桨距,只要控制了副翼就不存在物理自平衡效应(无副翼直接由舵机控制同样),这样控制方向时可以做到保持浆距产生较大的倾角,随而机身也形成很大的倾角,而普通定距的机都是用平衡锤混空的,这样当你打舵时瞬间由于陀螺效应,令浆距不能大幅度改变,机身自动保持平衡(这就是常说控制手感有很大区别,变距机打舵后不会自动回中),因此对其它方向不能产生太大作用力。
定距机要抗风,必须要做到机身倾角及足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