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模拟器的问题 急急急 在线等

楼主(2010-10-27):
我打开模拟器后,校准中立点时,软件提示我打开(发射机电源),可是我已经打开了啊     为什么提示我这个啊!!
高手看看,还需要哪里设置一下啊 !!!

网友:
那个“U盘一样的东西”上的开关检查了没有?

楼主:
检查了    在第一个位置!

从靠近USB端口开始数
第一档为 XTR G2
第二档为 G3 G3.5 G4 G4.5
第三档为 AERO
第四档为 凤凰

网友A:
遥控器设置为PPM 或者2.4G那种

网友B:
再控上重新开个模型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设置为PPM 或者2.4G那种

就是ppm   2.4g的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控上重新开个模型玩。

先开个模型,在改到ppm 链接吗??
控还设置吗?照说明书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