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切割切光盘

楼主(2010-10-27):
想做个电热切割的,用来切割光盘。不知道可行?哪位前辈有方案赏一个。

网友A:
会不会切割的过程中出现拉丝现象

楼主:
大家先讨论一下?

网友B:
用这个热刀可轻松切割(60W),就是要注意通风

用这个热刀可轻松切割(60W),就是要注意通风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切割的过程中出现拉丝现象

关键是控制温度,低了就要拉丝,高了就糊了,条件好的可以用恒温烙铁做电热刀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这个热刀可轻松切割(60W),就是要注意通风

这个那里有买的?

网友(2011-03-25):
应该是diy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