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收到的,X650 Carbon

楼主(2010-10-27):
先上个图,回去再装。。。

楼主:
开始安装。。。。
俺准备的带闪烁模式的航行灯,按照航行灯的规矩,左红右绿前后白设置,俺只打算用X模式,于是航灯设置为前左红,前右绿,后白

装电机时,要先装舵机座贯穿碳管的两颗长螺丝,再穿电机线,容易很多。。

楼主:
装好的4只胳膊

楼主:
Xaircraft自带M1001螺丝包不带垫圈,受力面积明显小很多。。。于是全换成以前450电直常用的不锈钢半球螺丝+垫圈

楼主:
安装好的底盘。。。。

后来发现,厂家提供的金属连接柱全是铝的,很软,上螺丝时容易拧滑丝,于是把所有铝连接柱的螺丝换回原配的M1001螺丝,碳管座部位是铝合金材质,还继续用不锈钢螺丝+垫圈(稍后再上这个照片)
发现5imx占楼改贴的方式不好用,一个贴只能发一张图,多图的话没法做注解。。

楼主:
呵呵,这次 Xaircraft的动作比我预想的要快了,本来说是碳版的25号发货,我想等到了经销商在转发我这估计得下周了,没想到今天就到了。。。

网友:
碳纤果然漂亮很多

网友:
猛一看~我以為是我的X650,因為我也有一個一樣的canon杯子~

仔細看,樓主的比我高檔~是碳纖的!!

网友:
我的估计明天也到了

网友:
虽然碳版轻, 我还是喜欢玻纤的   虽然碳版轻, 比如你用一张薄的纸条和一张厚的纸条同时用嘴对纸条吹气看下是薄的震动大呢还是厚的震动大呢?所以我的分析是“碳版轻了震动会比玻纤大”对航拍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我不羡慕碳版,我文化不高,如果我的分析错了欢迎扔我砖头

网友A:
 你去那里找的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去那里找的分析~~!

我自己分析的 来吧狠狠拍我一个砖头吧

网友:
按你的话说,飞机何必要用那么轻的金属去做?岂不是浪费,直接用生铁造出来不久行啦     笑死我了!

楼主:
架子基本成型,包在碳管外面的是3M的Nexcare弹性自粘绷带,不带胶,靠特殊纤维结构,轻轻捏一下就沾上了,取下后不留胶可重复使用,非常好用。。
依然是,左红右绿(蓝),蓝色臂用蓝黑相间

楼主:
近距看看3M nexcare材质和航行灯

楼主:
说说,目前看到的一些细节小问题。。。

如楼上兄弟所说,碳纤版可能会有的震动问题。。。。拆开碳板的包装拿手里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软”。。感觉碳纤板太薄了,两层碳板构成主结构确实有可能会有共振的问题,这个当然要等到试飞后才知道。。

看个比较图,左边的是Xaircraft的碳板,右边的是某国产品牌(非克隆厂)450电直的碳板,比较之下,Xaircraft的碳板略薄,从切口看纤维致密度也差些。。。拿手上的感觉就是比较起来“微软”

网友C:
朋友··您漏了個零件····

楼主:
碳板的加工也不太干净,有划痕,切口翘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朋友··您漏了個零件····

好眼力。。。这个我也发现了,还没来的及重新弄,这也是我将要说的第二个疑问
垫圈是用来补强的,但Xaircraft为所有金属接触面提供了垫圈,包括脚架安装到机身的连接部位部位、碳管夹部位。。。反而最需要补强的碳板接触面,没有提供垫圈,而是用M1001螺丝直接拧在碳板上。。。。。。那么这个垫圈的作用是什么呢?

第三个更细节的小问题是,随机包装的螺丝,使用油寖做了防锈处理,为啥不用不锈钢滴?油寖防锈了同时也润滑了,而包装里没提供螺丝胶,说明书里也没提到。。。高频震动的东西,不上螺丝胶还是有点悬的。。。俺安装的时候都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说,目前看到的一些细节小问题。。。

如楼上兄弟所说,碳纤版可能会有的震动问题。。。。拆开碳板的包装拿手里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软”。。感觉碳纤板太薄了,两层碳板构成主结构确实有可能会有共振的问题,这个 ...

 所以我不羡慕碳纤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眼力。。。这个我也发现了,还没来的及重新弄,这也是我将要说的第二个疑问
垫圈是用来补强的,但Xaircraft为所有金属接触面提供了垫圈,包括脚架安装到机身的连接部位部位、碳管夹部位。。。反而最需要补强的碳 ...

bmlee,您安装的真仔细,已经置为精华帖。
您的疑问,我们稍后会一一回复。

网友D:
现在是不是很流行四轴飞行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是不是很流行四轴飞行器

不是······

网友:
整體緊密.振動就分散.像法拉利等等不段偷輕但整體做得更緊密.自然效率更高

网友E:
現代人們都會反轉問題.車加大馬力好還是偷輕好.以前加馬力.現在偷輕更好.起步可更快停當然也更快.好等你下過動作更直接.

网友:
更重要的是改善振動元頭.才是終極

网友:
引用 网友E:
現代人們都會反轉問題.車加大馬力好還是偷輕好.以前加馬力.現在偷輕更好.起步可更快停當然也更快.好等你下過動作更直接.

 怎么又用回繁体字了?

网友:
比600D改进了电机安装方式,爆降不会碰到电机了~

楼主:
AHRS-S YAW轴漂移,由于Xaircraft的设计生产测试都在广东,运到北方后,气候差异大,传感器需要重新校准一下。。。

校准前10分钟YAW漂移了300°左右

X轴的单位是50ms

X轴的单位是50ms

用调参软件校准后,10分钟累计漂移在50°左右,据Xaircraft讲,1分钟6°的漂移量已经是极品了

用调参软件校准后,10分钟累计漂移在50°左右,据Xaircraft讲,1分钟6°的漂移量已经是极品了

网友:
不错的东西!

可惜出的太慢了!结果我先买了330XS! 等这东西再改进些瑕疵后准备弄一个

网友:
簡體太難打,不懂,正在學習中

正題;請不要停!還有什麼要注意,設定跟x600有那些不同可否細緻指點一下

楼主:
继续上图。。。
吧原配的T插改成了XT-60。。。焊插头真是噩梦啊。。不过XT-60还是很好用滴。。。

楼主:
周日天气大好,首飞成功。。。

卷起无数沙尘,后悔选这个地方首飞了。。

卷起无数沙尘,后悔选这个地方首飞了。。

这个角度看脚架有些不平行,不知从何入手调整。。。

这个角度看脚架有些不平行,不知从何入手调整。。。

楼主:
凑近点看看。。。。

头一次接触四轴,感觉四轴真稳,首飞就可以直接用手抓住降落了。。

顺便说说遥控器设置,JR9Xii,启用Flight Mode开关,
FM0:EXPR=40%
FM1:EXPR 无
FM2:EXPR=40%

FM1用来飞航线,FM0和FM1设置相同,着急的时候无论哪个方向打开关都能回到悬停模式。。。GEAR开关留给X650自己提供航线模式和悬停模式切换,

楼主:
有关碳纤版机身结构的问题。。。

机身安装好后,感觉不是很牢固的样子。。。很有喜欢扭动的倾向。。。

把机器平放在地毯上,使脚架不至于轻易滑动,然后连接上飞控软件,看工具的里AHRS-S示波器,选上X,Y,Z轴加速度计,然后轻轻弹一下其中一个电机。。。

从图上看,初始的震动并不大,但是却用了将近3000ms的时间才接近于恢复平常状态。。。机身结构太不稳定了。。

机身结构方面应该加强抗扭设计,现阶段可以用类似直机尾撑的附加部件来增加抗扭性。。。

楼主:
看一个给AHRS-S减震的小窍门。。。。3mm橡胶减震O圈

还没加垫片,有空再改一下。。。

网友:
不好意思,占個位

收到了,先謝過

楼主:
O圈主要用来降低来自风扇和电机通过连接柱传递给AHRS的震动

先看看没有O圈的效果,3S电池,不装桨,连调参软件,打开AHRS示波器,选XYZ轴加速度

楼主:
这个是加了O圈的,和上一张图一样,油门都是从低推到最高。。。可以看见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这里强赞一下Xaircraft调参软件提供了示波功能,让改动的效果看得见!

楼主:
传个视频,首飞当天的二飞。。。。

搞不定解码,弄不出声音来。。。胡乱配了个音乐,凑合看吧。。。

网友F:
bmlee
飞的非常漂亮!
看视频中,X650还有点自激,你调校 P值与D值,以0.1为单位调整。

或者你是否能把参数发出来,我们的研发人员帮您看看,应该可以飞行的更加平稳。

楼主:
引用 网友F:
bmlee
飞的非常漂亮!
看视频中,X650还有点自激,你调校 P值与D值,以0.1为单位调整。

或者你是否能把参数发出来,我们的研发人员帮您看看,应该可以飞行的更加平稳。

好!回去看看。。。这些参数都没动过,出厂设置,也还没有升级固件和软件,这段视频里是4S电池空载飞的。。。。不知道是航线模式还是悬停模式,GEAR打在靠上的位置,相对那个飞330的视频,就是航线模式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好!回去看看。。。这些参数都没动过,出厂设置,也还没有升级固件和软件,这段视频里是4S电池空载飞的。。。。不知道是航线模式还是悬停模式,GEAR打在靠上的位置,相对那个飞330的视频,就是航线模式

建议升级到新固件,用3s电池飞飞,会有更多的体会。悬停稳定性会进一步提升。

网友:
这个有空看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建议升级到新固件,用3s电池飞飞,会有更多的体会。悬停稳定性会进一步提升。

杯具,换了两台电脑了,还是无法升级。。。断开4pin线后,重新插上链接不上,20秒倒计时完后报超时,COM口也释放不了,Xconfig的进程也杀不掉,只有重启电脑才能重新连接飞控。。。这个拔掉线重新插才能升级的设计倒是有点费解。。。

网友F:
引用 楼主:

杯具,换了两台电脑了,还是无法升级。。。断开4pin线后,重新插上链接不上,20秒倒计时完后报超时,COM口也释放不了,Xconfig的进程也杀不掉,只有重启电脑才能重新连接飞控。。。这个拔掉线重新插才能升级的设计 ...

有一部分客户反馈了这个问题,目前分析得到的结果是有些电脑的USB供电不足。建议方法如下:
升级飞控时,把电调、AHRS、接收机的线拔掉,单独留下飞控升级即可。
升级AHRS,把Port线拔掉,连接到AHRS的Link口升级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一部分客户反馈了这个问题,目前分析得到的结果是有些电脑的USB供电不足。建议方法如下:
升级飞控时,把电调、AHRS、接收机的线拔掉,单独留下飞控升级即可。
升级AHRS,把Port线拔掉,连接到AHRS的Link口升级 ...

果然是这个问题,升级飞控时,拔掉电调线和AHRS,升级AHRS时,单独插AHRS的link口,搞定

网友F:
引用 楼主:

果然是这个问题,升级飞控时,拔掉电调线和AHRS,升级AHRS时,单独插AHRS的link口,搞定

这个问题是国外的评测玩家发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问题是国外的评测玩家发现的。

晕 明明是我发现的

其实不用 你只要插后面的USB口就行了

后面的通常电压要稳一些

楼主:
呃。。笔记本。。。没有后面那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自己分析的 来吧狠狠拍我一个砖头吧

砖头我倒是有,只不过不屑于拍你。

网友:
建议把风扇拔了飞,X650的电调比X600D的可靠性大不一样。研发时在夏天,30A不加风扇连续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