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教P5B竞赛的规则

楼主(2010-10-27):
大学生活有不少空余时间,打算做P5B练习一下技术,请教几个问题
P5B的规则是什么?印象中有留空和定点,还有个公式记不清了
常用的翼型有哪些?如何选择?
谢谢解答

网友:
大概是开6秒动力,然后滑翔,最后要定点降落的

网友A:
P5B-2规则:
电压不得超过8.4V
飞行时间5分钟,定点降落。
动力时间长短不限,但只能开一次动力,且在评分时要扣除动力时间。
时间1秒换算分值为1分
评分标准:时间分=5分钟-动力时间-超过或不足5分钟的时间
         距离分=100-X × 4 ;X保留1位小数。
比如:某运动员动力时间9秒,飞行了4分52秒着落,落点离靶心距离2.2米
那么时间分就是300-9-8=283
       距离分就是100-2.2×4=91.2

网友:
引用 网友A:
P5B-2规则:
电压不得超过8.4V
飞行时间5分钟,定点降落。
动力时间长短不限,但只能开一次动力,且在评分时要扣除动力时间。
时间1秒换算分值为1分
评分标准:时间分=5分钟-动力时间-超过或不足5分钟的时间 ...

定点成绩计算:100-(X-1)*4,距离2.2米,成绩是100-(2.2-1)*4=95.2分,(小于1米,定点分为100分)

网友:
100-(X-1)*4的公式是2010年全国赛以前用的,X不足1米的算1米,X取一位小数。
100-X×4的公式是从2010年体育大会开始使用的,X取一位小数,X超过25米降落分为0分,不取负值。
这样改革的目的是使降落分值更加细化,分数更容易拉开。提高了降落精准度的要求。
比如:某选手落点0.8米。按原来的算法落点分为满分100分;现在的算法则是100-0.8×4=96.8分

网友:
这么定点降,感觉很暴力哦。肯定要推杆的,靶子是不是什么软性材料做的?

网友:
靶子不大,就是一个KT板做的小盘
降落一般最好用刹车
不要硬撞

楼主:
谢谢大家了
看了些老帖,动力时间都非常短,几秒钟,那么如何飞满5分钟呢?
几秒钟就要放出足够的电量,至少是大部分的电量,那么什么电池能受得了呢?
还有一个问题,8.4V很显然是镍电池的电压,那么使用3S锂电不就违规了吗?这样只能用2S,而电压上不去,实在担心滑翔时间
看来P5B对滑翔性的要求还是很高的,但规则说明超出滑翔时间也扣分,那么就是说这个滑翔时间是可以达到的

我想设计一架练习用的P5B滑翔机,一切以性能为中心,成本和尺寸不优先考虑
首先需要通过某种办法飞够足够的滑翔时间,或者说通过热气流飞满规定时间
请教大家,要做到这一点,以下参数要达到什么水平?
翼载荷:
展弦比:
起飞重量:
翼型
然后要在此基础上提高操控性,需要确定以下几个参数
各个舵机的扭矩:
尾力臂:
副翼尺寸:
然后还要满足“砸点”降落的强度需求,以及飞行中的强度需求,那么要确定下面的几个参数
翼型相对厚度:
机身蒙板厚度:
最后是结构上的一些初步设想,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妥
机翼三折上反,带副翼,带小翼,中段平直,可以保证强度,方便装刹车及襟翼
尾管用碳纤鱼竿,好做,结实,直径8mm左右
机身使用木条构架,外蒙木片
尾翼用整片轻木制作,打洞减重,蒙皮铰链
背推动力,机头用来硬着陆,局部用较强的结构制作并用树脂浸润,机腹加滑撬来缓冲着陆

滑翔机高手们都来帮帮忙,确定一下常用的参数,谢谢了
好人一生平安

楼主:
我希望先做一架练习用的滑翔机,等定点降落和找上升气流的技术练好了,再修改和完善练习机的配置做一架比赛用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