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t8fg里 DG1 和 DG2 两个数字通道的使用

楼主(2010-10-27):
大家好,我想请问一下t8fg里 DG1 和 DG2 两个数字通道怎么使用啊?
除了在linkage的 function里可以设置这两个数字通道用什么开关外,在哪里可以设置这两个通道,换句话说就是怎么使用这两个数字开关通道?说明书里只说了你可以自由的设置舵机输出通道和输入控制之间的联结(如摇杆,开关,和微调),但我到处找不到哪里可以设置, 请问一下哪位老大知道怎么用?

网友A:
DG通道只能选那个开关,就是个开关通道非比例的,其他的没得调,12 14 通也如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DG通道只能选那个开关,就是个开关通道非比例的,其他的没得调,12 14 通也如是

如果是这样,那它起什么作用呢?
如果仅仅只能设用什么开关,但又不能设用在哪里,那不成了摆设

楼主:
12,14当然不需要设置什么,本身就有实际的通道输出,10c也有两个开关通道,但8fg 接收机只有8个通道输出,除此之外又又有2个数字通道肯定要设置使用方式,要不然搞出DG1和DG2 难道只是为了在SERVO里看看两个开关动一下吗

网友B:
我的 6014HS接收机 封面上写了

DG1  ONLY FOR HS MOD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 6014HS接收机 封面上写了

DG1  ONLY FOR HS MODE

这位大哥说的在理,说明书上也写了hs模式下可以用8个线性通道和两个数字通道DG1和DG2
但还是急切想知道如何设置这两个数字通道,换句话说就是怎么用这个两个数字通道,谢谢知道的大哥指点一下啊!!

网友(2010-12-18):
DG1和DG2是开关可控的,当SA和SD拨动钮从中间向下拨动时候在SERVO界面可以看见两个开关有变化!

网友:
T8FG是十通遥控器啊!不过要搭配14通的接收机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