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救.亚托电调问题

楼主(2010-10-27):
求高手帮看看亚托250原装电调。可能是我一个
舵机
混线的问题我没注意到给插上了。以后就怎么也不正常工作了。把接收插上电调不插其他电子设备
电机
能正常转起来。。要是把其他的电子设备都插上的就电机有时候转有时候不转还有舵机都乱跳不收控制了。。插上一个舵机没事还算正常把。。我用电笔量了下电调红白有5负红黑也是5负左右的电压这个是怎么回事。我试着冲设置电调也是一个样。求高手说说是不是电调废了?还是我没设置对?

网友A:
可能是某一个舵机堵转或者是短路了吧
一个个的试 电调应该没问题

网友B:
估计短路了 请高人指点

网友C:
检查舵机是不是好的

楼主:
我已经大卸八块了。。谢谢各位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