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SX9的问题

楼主(2010-10-27):
小弟的DSX9开机重启后又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怎么办?就像电脑的还原精灵似的,百思不得其解,各位魔友有会设置的帮助下小弟

网友A:
没见过
储存模块坏了?

网友B:
也许是木有电池了?

楼主:
不是的,是和以前存储的模式相同,即使你换了模式,改了数据,开机再关机,他有跳会原来的模式,原来的数据!

网友C(2011-01-01):
控坏了,返厂维修,费用在5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