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冷了飞机如何保养

楼主(2010-10-27):
天冷风又大,飞机可能冬眠了
今年才入魔,不知道飞机如何保养
电池是充满电放起来吗,飞机几个月不玩,会坏吗?

网友A:
我的经验,电池用不用,都在折寿

网友B:
1。各部位热缩胶容易产生裂痕,建议用新的重新打包。
2。使用前后,会生热的金属部位温差大,容易破裂,比如尾波箱组,大桨夹等地方,飞行前应该仔细检查。
3。手部干燥,容易失控,应该使用润肤露等保持手指湿润,有条件者建议使用眼霜,锁水系列护肤品;针对眼睛遇风干涩应准备眼药水。
4。冬天穿衣服比较多,容易挂到控其他地方造成事故,建议裸飞,也能锻炼身体。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经验,电池用不用,都在折寿

保养得当,寿命会长一些。充至3.85V,放冰箱里冷藏。

网友:
放冰箱里冷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裸飞,也能锻炼身体。

网友:
冬天天气冷 飞一躺下来 电机电池电调的温度都会比一般低很多 而且冷天适合保存锂电池 对于模型来说是一个非常棒的季节

网友:
3.85V保存,既然是冬天就不用放冰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