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YS50ST发动机问题

楼主(2010-10-27):
安瑞斯20%直升机燃油,发动机中速运转30秒过热,频繁烧火头,火头是OS8#,请问何故

网友:
是否贫油了?

楼主:
没有贫油,排气喷有油点子

网友:
我用三叶的,底壳温温的,不烧火头

网友:
YS嘴刁,换油试试,国产燃油只有一两个品牌的可以适用在YS上!

楼主:
晕!说明书要求用含30%硝基的燃油,用了TOP30%D的直升机用油还是过热,还不如安瑞斯20%直升机燃油呢,晕死了

网友:
也检查一下油箱和油路的密封情况,YS是压力供油的整个燃油系统是全封闭的。

楼主:
油箱内压力没问题,每次都放气,就是过热和烧火头,中速运转30-40秒就完蛋,火头工作一次换一个

网友:
拍气出油不一定是富油还有简查一下单向伐和发动机的连接的管是否长度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箱内压力没问题,每次都放气,就是过热和烧火头,中速运转30-40秒就完蛋,火头工作一次换一个

发动机用了多久?如果时间久了不清理积炭缸压增大也会烧火头!把缸头拆下来清理一下积炭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