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最小的激光切割机体积是多少

楼主(2010-10-27):
不久的将来俺就有自己的工作室和机库了,请问最小的激光切割机有多大?

网友A:
XX用的,大小比笔记本大不了多少,高度高一些。

网友B:
最小的不知道最便宜的是XX的,不过加工幅面很小,功率也很小。。。还不支持矢量图

网友C:
LZ的意思一定是:有雕刻机大小的激光切割机该多好。告诉你其实我也在想。

网友D:
现在刻印都用激光了,那设备应该算是比较小的了吧,去刻印店看看可以做参考。

网友E:
你应该从要切割的材料来考虑怎么选,小型的几乎都切不动金属的,一个80W的激光管子都1.6米长了,你想怎么小?

楼主:
这样吧,等过两天把工作室面积算出来,看看装多大的设备在里面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