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主轴

楼主(2010-10-27):
在家自己玩,白天上班总是半夜开工,需要一个超级静音的雕刻机主轴,哪位朋友有实际使用经验,请赐教!

网友:
电机静音  加工起来不一定静音

楼主:
总比噪音大的好吧!

网友:
好不到哪里去,要区分主要矛盾跟次要矛盾

网友:
变频器加电主轴把

我看厂里的那个小CNC 门一关就听不到声音了

网友:
可以的,挺容易实现的

首先,你的主轴功率要小下去,网上最多的200-300w的那个所谓美国二手电机,商家换了新轴承的,声音不大。有时候尾部风扇声音会大一点,可以卸掉,换一个仪表风扇单独供电散热。
还有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加工速度要慢下来,切割木头和塑料最好不要超过1000mm/min,进刀不要超过0.75mm深。
还有一个很重要,你的房间的门窗要关好。你开起机子,自己到外面听一下,看看是否吵着人家。
夜晚加工铝合金零件声音会显得大一点,也要注意大幅度的降低行走速度和吃刀量。
我一般晚上11点以前都还可以开机玩点东西,太晚也就算了(虽然也不一定很吵,我的房间密闭还好)。

网友:
做个多层隔音,声音肯定小,不过夜深人静的时候还是会影响家人的,所以睡觉的时候就不要做了

网友A:
上水冷的模具主轴,800W 的价格在1700左右 绝对静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水冷的模具主轴,800W 的价格在1700左右 绝对静音!

  同样功率的木工水冷和模具水冷在同转速的情况下,空载,哪个的噪音更小一点??

网友:
我感觉电动机空转的时候声音没几个大的,只要轴跳不严重,不上太高速。经常忘了关电机(diy的东西,主轴就一开关管着),一不留神就听不见。

但是、但是刀尖一碰材料,就不是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