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XTRA330L50S,电动配备,但重心有问题,求教师兄们!!

楼主(2010-10-27):
飞机装好了,配备如下,双天4250,kv510,APC13X6.5,电池6s 2800mAH,现在的问题是:重心在机翼前弦后1/2处,电池已经放到最前端了。

飞机非常重,带电池时2800克。

这飞机能飞吗??请教如何调整,谢谢各位师兄!!

网友:
可以飞,但是3D不行,飞机太重了,这个配置飞机要再2200g以内动力才能3D

头轻了,重心一般在再1/3处,建议吧尾舵和升降舵机换成5245,85MG,这类20-30g舵机,给尾巴减重

网友:
2800g是够重的了~

肯定是油改电的了。。。。

楼主:
它是油电两用,可以装50的引擎。

现在机身1500克,机翼860克,电池422克,合计2782,真重啊!!

很郁闷!!不知道装过这飞机的大哥情况怎样?

网友:
我的那架是电动版的,情况比你好一点。
头上再多压一个2200电池就可以飞了……另外,你桨小了。1407桨。

网友:
4250相当于四冲的50级,两冲的最大只能算40级。
没办法,只有改电机了,用4260(40到46级)或者干脆5050(46到55级)。

网友:
我的yak54 50E用的和你一样的电机,用2600 6S全重2560克,用了1507的木浆,半油门吊机,你的桨用小了,起码1407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复

准备:
1 换舵机,换两个轻量点的水平翼舵机
2 换桨成1407
3 电池加装2块1500mAH的3S锂电。

但总重量就有3kg了,天啊,是否有点夸张??

买的时候看介绍起飞重量2250克,怎么装好后不连电池都接近2400了。

网友:
3公斤啊~就算用1407的桨,估计连吊机都吃力

楼主:
就是嘛!!!不知道这飞机为什么就这么重!!郁闷啊!

网友:
兄弟  双天4250,kv510,电池6s 2800mAH    这个可以飞几分钟   我也看中一款和你一样级别的飞机  准备 油改电    你的 6S 是否 2块3S  串联?

楼主:
地面测试,13x6.5桨,拉力只有2.4公斤力,电流40安,吊机肯定不行了,朋天换14x的桨试试。
电池是原装的6s2800mAH Jx牌电池。新买的。
还有将水平尾翼的两个3001舵机拆掉,机仓前端加上两块1500mAH 3S电池州,重心才接近1/3的地方,难道不装水平尾翼航机?!真是头痛

网友:
想法把舵机前移试试,或把电机垫出去一点试试,反正再增加重量肯定是不理智的

网友A:
不知道换小一些的电池可行吗?2200 6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换小一些的电池可行吗?2200 6S?

理论上电池C数够就行,可现在是电池不够重,可能5000mAH的电池就能勉强平衡。水平翼舵机也要减磅。
真是郁闷。。。难道配回400多克重的引擎??这样肯定能平衡了。油改电,真失败啊!!
如果重心靠后,飞机就容易抬头。飞滑翔机我也最多在40%处。

网友:
引用 楼主:

理论上电池C数够就行,可现在是电池不够重,可能5000mAH的电池就能勉强平衡。水平翼舵机也要减磅。
真是郁闷。。。难道配回400多克重的引擎??这样肯定能平衡了。油改电,真失败啊!!
如果重心 ...
但舵面大的3D机一般重心在3分之一偏后点,有时不算副翼的二分之一处

楼主:
我安装了2个电池,6s2800MAH 两个,重心在1/3处偏后点点了,但整机重量3200克了。

明天去试飞,尝试重心1/2和1/3两种情况。

网友:
水平翼是什么东西

另,可以加长电机座,减轻尾舵机试着补偿重心吧,不建议再给他增加重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