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x650的小小建议

楼主(2010-10-28):
1.支架建议设计为可折叠方式,这样可以减少体积方便携带!
2.按照X650的外观设计出一个专用的保护铝箱,起到日常保养和方便携带外出。
3.在机体上可否制造出一个紧急保护降落伞,在突发事件炸机时中打开保护机体。
这是我个人的小小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1.支架建议设计为可折叠方式,这样可以减少体积方便携带!
2.按照X650的外观设计出一个专用的保护铝箱,起到日常保养和方便携带外出。
3.在机体上可否制造出一个紧急保护降落伞,在突发事件炸机时中打开保护机体。 ...

非常感谢这些提议,折叠方式的支架目前我们在设计中,这要测试受力,耐用,以及批量制造的方便性,短时间内不会出现在X650上,未来应该会作为升级件出现。具体的细节,还是需要等研发的同事完成后才会有公布,我们尽力加快。

铝箱目前还未规划,如果玩家在铝箱和便携方面有什么更加具体的办法,可以提出来,我们万分感谢。

降落伞的方案,牵涉到重量与开伞等问题,还有开伞高度。 这个应该不是终极解决方案,时时刻刻都应该把飞行安全作为飞行的首要考虑才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
這些小小建議,還是我們玩家DIY來實現吧~
如果直接由X廠來完成,我想可能要很久時間,而且價格不小得~~!

网友A:
早就建议过采用板凳式折叠的,不过没回应。
如果出电子套件,可以考虑自己D一套看看。
用折叠的话,铝箱就很好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早就建议过采用板凳式折叠的,不过没回应。
如果出电子套件,可以考虑自己D一套看看。
用折叠的话,铝箱就很好解决了。

一个板凳折叠的说法简单了···要实操起来···就一个关节位都够你头疼了····而且还要考虑量产,没个半年是吃不掉的····
建议大家都提得不少了····相信厂家也会根据情况来选择那条可以实施那条暂不可实施的····
山寨或者DIY可简单,要创新且批量制造,给点时间吧·····

但是用户的意见也很重要啊····快考虑···

网友:
可折飛行器早有了.箱子也有的.只有傘還未有.x 加把勁弄頭两項才正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