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450的平衡重锤有必要装吗?

楼主(2010-10-28):
模拟器里有风的对尾比较熟练了,装450把平衡重锤装上了。
想刚开始用用,以后可以挪到日字框边上去,减少效果,有没有必要?

网友:
这样不适合新手悬停

网友:
会稳一点,只是不太明显,多练才是王道,另外上无副翼就更加稳定了,呵呵

网友:
取下后,根本没觉得有什么不同。

网友A:
取下吧。
平衡锤使飞机反映特迟钝,救机都来不及。

楼主:
哎,看来要卸副翼了,很早就把副翼沾上,还是用轴承胶沾的,不知道好不好拿下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取下吧。
平衡锤使飞机反映特迟钝,救机都来不及。
你的拆了啊?
有多少人在用啊

网友:
从第一天飞450开始用没用过

网友:
我现在PRO上就装有那个东西是飞越的6块钱,效果还是有的,有风的时候更明显点,新手用用还是不错的出状况的时候多点救机时间!!

网友:
新手练悬停建议用一下,等到熟练后可以取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的拆了啊?
有多少人在用啊

飞第二块电池的时候就去掉了。

网友C:
可以拆掉平衡锤的,如机体反应太过灵敏,可在控中适当减小十字盘中的升降及副翼的百分值及设好大小动数值。

网友:
从来就没有用过!

网友:
平衡锤对飞机的平稳度还是有点帮助的,我也是飞3D后才拆的,拆后感觉飞机确实贼了一些~

网友:
没有必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第二块电池的时候就去掉了。
我也拆去。。

网友:
新手还是装的好,,稳定好多了。。。。。熟练后可以移动位置,提要飞机灵敏。3D要取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拆掉平衡锤的,如机体反应太过灵敏,可在控中适当减小十字盘中的升降及副翼的百分值及设好大小动数值。
其实平衡锤的意义在于悬停更稳定,当在有风的环境下飞,风对飞机的作用力会反映的没有那么直接!!!

网友:
 从来没用过~~~

网友:
试试小范围悬停,平衡锤真的有用,不然YT也不会在以前的说明书上都建议新手使用了,450最大的问题就是太贼,呵呵

网友D:
新出的700E F3C,就用的超重的副翼,无非就是增加稳定性,呵呵

网友E:
没有装上去的必要

网友F:
还是有点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