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程】最新的凤凰3.0J版,无练习和联机模式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0-10-28):
  最近有不少模友反映升级到凤凰3.0J后,无练习和联机模式了,现像是变灰了,点不了。经大蒜头测试,这个跟G4.5的直机练习差不多,这是凤凰检测到非正版的控了。解决方法是:

不进入选择遥控器的模块。
具体操作:进入选择遥控器,把最下方的勾去掉。这样每次开机就不会自动打开选择遥控器的选项。如果要选择遥控器,记得选完后重启凤凰。

网友:
沒有測試,頂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有不少模友反映升级到凤凰3.0J后,无练习和联机模式了,现像是变灰了,点不了。经大蒜头测试,这个跟G4.5的直机练习无法用,稍有不同,那个是要硬件的,而凤凰的这个问题,应该是测试版的BUG,解决方法是:
...

你的3.0不是覆盖安装的吗?怎么还有2.5在?

楼主:
哈,我覆盖前留了一个备份在那里,多做备份,有备无患呀,嘻嘻。

网友:
我以重新安装2.5版本的试了,还是不行,然后又把2.5的破解程序放到3.0目录下,一运行就程序崩溃。希望蒜头老大能告之详细步骤!我的狗也是蓝色盒子的四合一,有一个左边有一个四位开关

楼主:
要更正一下,方法有问题。

原因找到了,由于D版狗的问题。只要进入选择遥控器的模块,就会造成练习和联机模式消失。
只要把每次开机自动打开选择遥控器的选项关掉就可以了,如果要选择遥控器,记得选完后重启凤凰。

网友A:
楼主万岁,测试成功!
其实非常简单,只要把一进去模拟,跳出遥控器飞机模型选择那个界面下的选择方框里面的叉去掉即可。以后进去的话,不跳出那个选择画面,直接是飞行画面,训练和联机可用。

网友:
谢谢,晚上回去测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万岁,测试成功!
其实非常简单,只要把一进去模拟,跳出遥控器飞机模型选择那个界面下的选择方框里面的叉去掉即可。以后进去的话,不跳出那个选择画面,直接是飞行画面,训练和联机可用。

的确这样,不勾选直接进入是由训练和多人模式的,谢谢

网友:
可以联网了,谢谢楼主

网友:
哈哈,我的也可以喽!

不过我本来就没有打钩,不可以。

后来我打上,重启,再去掉,再重启,OK啦!!!

网友:
我也成功了!联机去喽!!!!!!!

网友B:
我一直说是狗的问题,很多人还不信,可惜我的狗是硬2.x狗,怎么试都没有试到不能练习和联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一直说是狗的问题,很多人还不信,可惜我的狗是硬2.x狗,怎么试都没有试到不能练习和联机

经检测,是狗的问题,呵呵。

网友:
试了一下,很好!

网友:
经验之谈 学习啦

网友:
这个**框打开过后, 就会导致无练习和联机模式, 而这个**框只会在两种情况下出现:

1.同时插入两个或两个以上新版凤凰狗 + 凤凰3.0
2.插入旧版的多用凤凰狗 + 凤凰3.0破解版

这里的新版狗指: 凤凰2.0 之后可以不破解使用的狗.
旧版的多用凤凰狗指: 凤凰2.0之前销售的狗, 此狗为一复合设备包含一个凤凰和一个标准游戏控制器.

凤凰3.0在插入两个或两个以上新版凤凰狗的情况下, 会弹出此**框引导你进入多人分屏游戏, 并禁用练习和联机功能.
由于凤凰3.0破解版破解不彻底, 导致凤凰3.0破解版将旧版的多用凤凰狗误认为两个凤凰狗,所以才会出现练习和联机功能不能使用.

网友(2010-11-28):
尚未安装3.0 有用的东西先收藏了

网友(2011-01-23):
前来学习 请多指教

网友C(2011-07-13):
测试1下
回家实验1下!顶!!!!

网友D(2011-09-15):
解决了大问题,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