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用胶的问题】

楼主(2010-10-28):
我玩的是仿真船,请问轴套和船体接触部分用什么胶来粘比较好?又牢又防水

网友A:
以前是用丝线缠紧在轴套上,然后用环氧树脂粘
缠丝线可以提供更好的粘合面,更吃进胶液。

网友B:
热熔胶和环氧树脂都用过

网友C:
丝线+环氧

网友D:
尼龙线加环氧树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