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PC蓝牙连接 达卡地面站 进行定位成功

楼主(2010-10-28):
PPC蓝牙连接 达卡地面站 进行定位成功,从此不用带电脑也能用手机实时显示飞机位置了
FPV界首创哦、

有达卡地面站并有ppc的兄弟可以参考下设置过程

网友:
用手机,定位~~~~~~爽啊~
手机上网一个小时几钱?

网友:
顶,M8装不了狗狗饿死。

网友:
PPC我有  达卡地面站是啥?

网友:
高手啊  佩服

网友:
楼主继续完善哦,我跟我朋友都在等着哦

网友A:
以前想过用google 纵横进行实时定位。后来想飞机还是太重了。我有个蓝牙的GPS接收器,只有30g重,只可惜,蓝牙的距离太短了,直线10米,要是弄得再好点听说能上150米,但至于怎么弄,还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想过用google 纵横进行实时定位。后来想飞机还是太重了。我有个蓝牙的GPS接收器,只有30g重,只可惜,蓝牙的距离太短了,直线10米,要是弄得再好点听说能上150米,但至于怎么弄,还不太清楚。

呵呵。,我这边原理不同
我的达卡OSD通过AV通道把GPS数据传到LINCE地面站,然后地面站分离GPS数据,再通过蓝牙模块发送到手机,此时,可以看做LINCE地面站是个一个蓝牙GPS了,然后PPC手机设置数据端口,地图软件设置好相应的设置,就可以定位了

网友:
楼主高人,此贴必须顶,能否详细介绍一下手机型号,关键是地面站软件 如何下 载和分离gps信号的?谢谢

网友:
高人。。帮顶贴子

网友:
HTC HD  这手机真的不错,我也用了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