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为什么我画的图纸成这样了?激光加工模板能用么?

楼主(2010-10-28):
求助-- 为什么我画的图纸成这样了?激光加工模板能用么?

corelDRAW 画的转的CAD,哪里的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Q版。。。。。。。。。。。。

什么Q版???

网友:
说的是线不圆滑吧。

网友:
是线还是圆弧,如果是圆弧,就是显示问题re一下就行。实在不行用CAD画,lz会用coreldraw,AUTOCAD上手很快的。

网友:
长的像个QQ。。。

网友:
轻木F16的隔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