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10C螺丝的问题。大家都来看看以后有好处啊

楼主(2010-10-28):
10C PCM的想改手。。
无奈 控上的螺丝 六角不是六角 花的不是花的
这样的螺丝刀哪里买啊我打不开改不了手我自己会改手。
请教大家这个螺丝刀哪里购买

网友:
上图看看    我的10C怎么是花的螺丝

网友:
就是十字的螺丝吖!

楼主:
我 的可不是十字的

楼主:
上个图片

大家帮忙参考一下

网友:
我的也是十字的.lz买的是行货? 水货? 假货?

楼主:
我两把10C

都是这样的螺丝啊不会是我买到了山寨吧。。

楼主:
我刚才查了。行货的

确实有两种螺丝的存在,我的卖家说是行货。我之前那个10C也是这样螺丝的而且买的价格较高是行货带保修的。

网友:
這就是六角螺絲,我的10CHG也是這個。

网友:
也许今年改了,以前的是十字

楼主:
内六角螺丝刀

打不开
螺丝里面有一个小柱

网友:
不是六角的,是通信上用的那种花式螺丝,按道理这种设备会好点,因为这种螺丝成本明显比普通的十字、内六角贵,想想连小地方都使用贵一点的东西,应该里面也会好点的吧

楼主:
我估计也是。

今天去找找

网友:
是中间有个洞的内六角 专业工具才有那样的头 建议LZ买套一个柄带几个头的那样的工具 我也是在那样的工具里见过那种内六角头的

网友:
去市场买,T9内梅花螺丝刀,确记梅花头要带孔的,不然插不进去!,对了,我的买10块钱一把!

网友:
去TB买一套手机维修工具3X合一的,里面各种各样的批头都有,只要2X元好像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有两种螺丝的存在,我的卖家说是行货。我之前那个10C也是这样螺丝的而且买的价格较高是行货带保修的。

用那种螺丝应该跟设备生产地或者卖到那个地域有关,这种螺丝是英制的,一般欧洲产的设备会用这种螺丝

网友:
用一字头螺丝刀,刀口中间开个缺口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上内六角不是这么来开的,一定要专业工具了

网友:
带孔T9螺丝刀

网友:
新兵对工具经验还很丰富

新兵对工具经验还很丰富,支持下21楼